菜鸟请教下关于lama2的问题

楼主(2007-07-13):
去年买了个e-sky的lama2 给外甥,一直也没玩。。最近拿出玩,就先试一下模拟器,我也没怎么玩过直升机就想请教下

    我看说明书上说lama2 的遥控

    遥控右边上下是控制lama直升机上和下---对应就是油门
    遥控右边左右是控制lama直升机左飞和右飞---对应就是副翼

    遥控左边上下是控制lama直升机前进和后退---对应这个是什么? 是升降舵吗?

    遥控左边左右这个是控制什么啊?---对应又是什么? 是方向舵吗

   另外遥控4通一般都是控制哪4个通道啊? 升降舵主要是用来控制升降的吗?那和油门的作用有社那么区别啊

          什么都不太懂,还要教小孩。。。大家帮帮手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
右手:上下控制油门加减,也就是上升下降;左右控制左右倾斜,就是左飞右飞

                           上  (加油门上升)

    (左倾)左             右(右倾)

                             下  (减油门下降)

左手: 上下控制前倾和后倾,也就是前飞和后飞;左右控制机头左转右转

                                        上 (前倾向前飞)

    (机头左转) 左                   右(机头右转)

                                          下(后倾向后飞)

网友:
直升机的 升降舵 和 副翼 是按照固定翼的说法来的~固定翼的升降舵在机尾~拉舵机头上扬~飞机上升~推舵机头向下~飞机下降~所以叫升降舵~直升机的升降舵是拉舵机头上扬~向后倾~推舵机头向下~向前倾~原理根固定翼的不一样~~直升机和固定翼的副翼动作上差不多~都是左右倾~但是原理也不一样~
Lama的升降主要靠油门~改变升力来实现~在有速度飞行的时候~升降舵能起到跟固定翼差不多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明白了! 谢谢楼上两位热心的dx !!!

    那如果玩模拟器
设定就是
遥控右边上下是控制lama直升机上和下---对应就是油门
    遥控右边左右是控制lama直升机左飞和右飞---对应就是副翼

    遥控左边上下是控制lama直升机前进和后退---对应升降舵

    遥控左边左右这个是控制左右转---对应是是方向舵

           这样设定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玩模拟器
设定就是
遥控右边上下是控制lama直升机上和下---对应就是油门
    遥控右边左右是控制lama直升机左飞和右飞---对应就是副翼

    遥 ...

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