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35A电调故障,请教高手!

楼主(2007-07-13):
昨天飞电调还是好的,今天接电就不自检,没音乐,舵机正常,但是电机没有反应.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
我的也是,换了电调就好了

网友:
上此也是,过了一段时间又好了

网友A:
会不会是油门没有在最低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油门没有在最低位。

油门没有在最低位,电调会报警的,现在的情况是,电调没有任何声音(包括电机),估计应该是什么元件烧坏了,所以想请教一下有维修经验的高手.

网友:
重进设置模式,设一遍看看!!再有就是检查你的油门微调,是不是不小心碰到了? 把微调归零,油门杆最低位,然后检查你的油门曲线在最低位是否是0油门!!!

网友:
试什么试啊,程序丢失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昨天飞电调还是好的,今天接电就不自检,没音乐,舵机正常,但是电机没有反应.请高手指点迷津

楼主说的情况及有可能是电调里存储的程序丢失了。
一般在接电池的时候,没有一下就接好而是反复打火了,这样因为瞬间的大电流冲击,电调的控制芯片里的程序就会丢失。
这种情况只能发回亚拓厂里,重新写入程序以后电调就会恢复如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情况及有可能是电调里存储的程序丢失了。
一般在接电池的时候,没有一下就接好而是反复打火了,这样因为瞬间的大电流冲击,电调的控制芯片里的程序就会丢失。
这种情况只能发回亚拓厂里,重新写 ...

 你说的情况完全正确,我的T头经常一次插不进,火花四溅,有次就出现通电了但是电调没有反应,再插电莫名其妙又好了,但是这次看来是彻底完蛋了,非常感谢你的指导  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接插T型插头是有技巧的。
1、把横的正极先斜着插进去。
2、然后对准竖着的负极顺势一插,很容易的就一下子接好了。
3、如果第2步没有做好也不要马上就分开,应该再坚持一小会儿,最好听到电调开始唱歌了再分开。
4、T头的弹簧片若已经明显的张口儿了,那就应该换了。
5、质量好的T头使用几百次也没有问题的。
都是张口儿的劣质T头惹得祸。

网友C:
呵呵,跟我的一样!是不是LZ你飞的时候,电调烫手,我就是这个原因,电调烧了,就是油门没反映,不唱歌,舵机好使,换个吧!外加个什么UB**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跟我的一样!是不是LZ你飞的时候,电调烫手,我就是这个原因,电调烧了,就是油门没反映,不唱歌,舵机好使,换个吧!外加个什么UB**什么东西,就可以了

爽飞模友你的电调的问题跟楼主的是不一样的。
你的电调烧坏的是直流稳压芯片,35G、25G的是正5V的输出,35X的是正6V的输出。
电调直流稳压芯片过热的原因,1是芯片质量有问题,2是接收机、舵机的工作电流过大。
对于电调过热的情况可以外置一个UBEC,但是在使用UBEC时一定要把电调的3根排线进行改造,把中间那根红色的线从插头中挑出来,截断电调给接收机的直流供电。
然后把外接的UBEC插头插入接收机的电源插口了即可。

网友:
我的好盈也是如此,看来没的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爽飞模友你的电调的问题跟楼主的是不一样的。
你的电调烧坏的是直流稳压芯片,35G、25G的是正5V的输出,35X的是正6V的输出。
电调直流稳压芯片过热的原因,1是芯片质量有问题,2是接收机、舵机的工作电流 ...

感谢北京老王

网友:
我的电调又唱歌了,哈哈,高兴!我按照楼上兄弟说的,把油门微调放到中立,一次插电成功,电调就有唱歌了.

网友:
真的呀,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