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4飞不起来?

楼主(2007-07-13):
我的LAMA4飞不起来,加大油门一直往左划圈,向左方控很好一下就过去,右方向控很难?

网友A:
看看浆有没问题,浆没问题的话检查电机、4合1,控……

网友B:
我的是右转飞不起来,摔得很轻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网友C:
严重双桨的表现

网友D:
可以试着调一下四合一混控器

网友E:
奇怪 一般是 刷锅啊 调下微调吧

网友F:
您看一下马达线有没有插反,,然后在看看主轴或齿轮是否有问题!!!

网友G(2007-11-16):
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