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了固定翼之后遥控器不够用了!

楼主(2007-07-13):
原来还有一套T4VF,装了机之后不够用了!现在考虑买多一套3通的来玩船好还是买一个飞高的接受用一套控遥控两个设备,大家给点意见!反正连晶体配下来价格差不多!!!

网友A:
我们都是一发多收的。

网友B:
肯定是买多个接收好啦,买多个发射机还得买发射电

网友C:
呵呵,遥控器要那么多干嘛,弄套好的控,接收配多点,你会发现很爽的

网友D:
就是,多点解手就好了,要那么多控干吗.浪费

网友E:
我认为大家都不会只有一个控吧
反正我就有好几个,不过,那几个都不常用罢了

网友F:
还有就是控多了之后,换一个控就要重新去适应新控,换来换去好麻烦

网友G:
玩车玩船我还是建议买个枪控吧!用着比板控爽.

网友H:
新控才100多一点儿 AM 27Mhz 的还要便宜几十块.
而单独买4-5通接收+晶体, 就远不止50块大洋了, 所以, 感觉买一套控划算.

网友I:
一发多收

网友J:
一发多收是肯定的! 但也要有两三套控

楼主:
手上有三套控了!想想还是买个接受吧!: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