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不住尾巴了....

楼主(2007-07-13):
前几天换上新尾管、尾轴后,今天再次起飞机机就锁不住尾巴了,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401陀螺,舵机和控都没有改参数,以前飞的好好的。
1,机机起飞时在原地转圈
2,把机机拿起来摆动,陀螺的反馈正常
3,陀螺的敏感度是40%,一直没改过

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吧

网友A:
估计是中立点跑了,重抓一下看看,还有就是陀螺好象反向了,把反向开关调一下!!

网友B:
皮带的扭转90度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C:
中立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皮带的扭转90度方向是否正确?

扭90度的方向?正反都可以吧?以前装皮带就直接扭90度啊,没注意90度方向。

不过我的皮带上掉了一些齿,但是机机原地打转的时候尾桨飞的很均匀,不是掉齿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立点问题

我也感觉好像是中立点有问题,但问题是中立点我调好了后,它就慢慢偏移了,怎么办呢,以前没出过这样的问题啊,虽然是辉胜舵机,但是锁的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中立点跑了,重抓一下看看,还有就是陀螺好象反向了,把反向开关调一下!!

陀螺没有反,用手摆动尾巴,陀螺给的反馈很正常,尾巴转向也正常,舵机杆也很顺畅。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扭90度的方向?正反都可以吧?以前装皮带就直接扭90度啊,没注意90度方向。

不过我的皮带上掉了一些齿,但是机机原地打转的时候尾桨飞的很均匀,不是掉齿的问题吧?

当然不能反了,反了尾桨就反转了,现在看来你的皮带100%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然不能反了,反了尾桨就反转了,现在看来你的皮带100%装反了

皮带是反了,可我把尾桨也反过来,这样还是传动方向没问题啊。

楼主:
突然想起来,平衡杆换了以后没有精确测量是否平衡,飞的时候确实有点震动,会不会是这个影响陀螺仪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是反了,可我把尾桨也反过来,这样还是传动方向没问题啊。

自己再思考一下,为什么尾桨反过来没用?

网友E:
皮带反啦,看看尾桨的风往那边吹就知道了,尾桨叶正装反装风吹方向都一样,只是推力大、小不同而已。但皮带反了,风向则相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皮带反啦,看看尾桨的风往那边吹就知道了,尾桨叶正装反装风吹方向都一样,只是推力大、小不同而已。但皮带反了,风向则相反。

多谢多谢,被大家鄙视了,惭愧惭愧

网友:
40%感度低了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