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这个连杆时垂直的吗?

楼主(2007-07-13):
就是上面画红圈的地方,必须加垫一个2mm的螺母才可以使连杆垂直,大家的也是这样的吗?

玩了大半年才注意到!

网友:
倾斜这一点不要紧的......

网友:
我装好就是垂直的,不用加垫子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它垂直涅?

网友:
我的是垂直的

网友:
不行就把舵机从里面装,不过拆的时候就麻烦一点

网友:
歪一点有啥事哩!

网友:
喜欢看垂直的 就垂直吧

网友:
无所谓,差别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上面画红圈的地方,必须加垫一个2mm的螺母才可以使连杆垂直,大家的也是这样的吗?

玩了大半年才注意到!

楼主用的是辉盛9g舵机吧,应该把舵机从里边往外装(舵机耳朵在侧板的里面),这样连杆就会自然上下垂直了。

网友:
同意LS上。。。我以前用辉盛也是从里面往外装的。

网友:
图里确实已经是把舵机从里边往外装的

辉胜的尺寸是这样的,需要垫东西才能垂直,如果不垂直也没关系,因为左右两边是对称的,可以通过调整后面那个升降舵机的ATV或EPA来弥补最大正负螺距的斜盘水平即可

网友:
只有65MG把舵机从里边往外装,是不需要任何垫片就是垂直的

楼主快换65MG吧,炸机路漫漫,呵呵

网友:
舵机不一样, 所以不垂直. 无所谓.

楼主:
呵呵!暂时没考虑65,因为我得接收是6 通ppm,没办法上ubec,不上6v体现不出速度!

现暂时攒米买9x2

网友:
和舵机尺寸有关,用65MG就比较爽,也耐炸.我的6个65MG,其中3个装在最早的一架SE上,飞了快一年了炸了N多次,飞机已经换过侧板,电机,电调什么的大件了,到现在也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辉盛9g舵机吧,应该把舵机从里边往外装(舵机耳朵在侧板的里面),这样连杆就会自然上下垂直了。

就是阿,都是从里面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