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为什么不唱歌?接插T型插头是有技巧的

楼主(2007-07-13):
最近论坛里经常看到模友的电调出问题,好些电调的现象都是接电后电机不唱歌,但是舵机陀螺仪还都能正常工作。
这种现象都是由于接插电池多次打火,致使电调里的控制芯片的程序丢失造成的。
究其原因:都是张口儿的劣质T头惹得祸。
另外,接插T型插头是有技巧的。
1、把横的正极先斜着插进去。
2、然后对准竖着的负极顺势一插,很容易的就一下子接好了。
3、如果第2步没有做好也不要马上就分开,应该再坚持一小会儿,最好听到电调开始唱歌了再分开。
4、T头的弹簧片若已经明显的张口儿了,那就应该换了。
5、质量好的T头使用几百次也没有问题的。
6、多花1块钱(真是不起眼的小钱)买质量好的T头吧,不要再因小失大呀。

7、T头使用一段时间,要注意对其进行保养,公头很容易的就能发现是否有赃物并及时擦拭干净,母头可以用一小块手纸沾上酒精,用镊子或者牙签深入进去擦拭结合面,你会发现每次都会擦出一些黑色的脏东西的。

网友:
呵呵,LZ的经验让我们受益非浅,谢谢了

网友:
最近发现T头虚接的情况严重,昨晚把所有JJ和电池的T头都换成了香蕉头,忙了一个晚上,剪掉T头上的热缩管时还不小心用剪刀把左手食指戳了两个洞!!!

网友:
手指也要换香蕉头啊

网友:
T头,3.5都信不过。。。我试过多次空中断电事件。现在用3.0,非常爽。

网友:
还是香蕉头比较好。

网友:
楼主经验之谈!

网友:
我说怎么碰到不唱歌的电条呢. 原来是插头的问题

网友:
太有用了!
学习了!

网友:
再次感谢LZ好的经验

网友A:
感谢LZ,我的电调会唱歌了,昨天检查了控的油门微调中立和T头的情况,都加以修正,一次通电成功,电调再次唱歌了。再次感谢LZ的经验之谈。

网友:
还是香蕉头可靠

网友:
目前用香蕉。

网友:
市场上个生产厂家生产的T型插头不标准,容易引起这样的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LZ,我的电调会唱歌了,昨天检查了控的油门微调中立和T头的情况,都加以修正,一次通电成功,电调再次唱歌了。再次感谢LZ的经验之谈。

 不唱了还能搞唱了?

网友:
学了,真是及时.今天就遇到了

网友:
国王318电调唱歌一声,再有就是滴滴的声音

电调唱歌一声好象自检没有通过,再有就是滴滴的声音.其他的舵机可以正常工作,就是电机不转!请高手指点一下,是电调问题.还是接受机的问题 .电调是国王318的.接受是FUTABA 6EXHP I136的!!

网友:
偶原来是T插,现在全换3.5金插了,那个好焊接,也保险。

网友B:
香蕉啊香蕉。。。

网友C:
我的T插太紧了,每次拔下要费好大的劲!

网友D(2007-10-14):
."张口儿"是谁? 是这个恶人揪出来,让他还卖问题T插.

网友E:
T头用着太不牢靠了,换香蕉头了

网友F:
我的是香蕉插,有一块电池也发现类似问题,有时候可以悬停10分钟,有时候只能1、2分钟,估计是香蕉头的问题,回头换一个试试。

网友G:
已换成香蕉插,方便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