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黑鹰400通道接法!

楼主(2007-07-13):
如题,控和接收是6EXHP,我身边的模友没有用6EXHP的,想问一下,第一到六通道都是接哪一个
舵机
的?

网友A:
A B
C
Channel 1 - A舵机
Channel 2 - C舵机
Channel 3 - 电调
Channel 4 - 陀螺仪
Channel 5 - 陀螺仪感度线
Channel 6 - B舵机
祝你好运!

网友B:
一定先不要接电机线噢,只有确认斜盘的三个舵机和螺距控制正常了再接电机线。
否则电机转时有个带两个销爪的部件有可能会滑出来导致十字盘以上的拉杆全部绞断。

网友C:
好恐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