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个问题,飞了1个月还没有解决,请帮帮我。

楼主(2007-07-14):
我飞的ESKY 016 KING2,直到现在我的KING还是不能很好的锁尾,飞起来后尾部会顶不住大桨的力量向右慢慢转(对尾时的方向),此时尾部滑杆已经调得很靠近尾管了,造成了左右的行程严重不一样,推左舵时转得特别慢,向右时特别快,难道这部机就锁不住尾吗?看着那个香港的朋友用016飞3D尾部锁得这么稳,真的很失落。还有就是倾斜盘调成水平的还不行,必须是向前倾才能保持机体平衡。。。检查了皮带与尾齿,没有问题。难道和我拆过0704螺陀仪动过里面有个像螺丝状的东西有关?我用螺丝刀转过里面这个东东。

网友A:
会不会是螺距太大 油门太小 主翼转速慢,然后尾翼转速也慢,抵消自旋的力量小 所以螺脱仪只能改变攻角抵消自旋 攻角大了就会靠近尾管,第二个调成前倾是因为飞机前后不平衡,做一下配重,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是你舵机待机角度不对```` 离地效应过大,尾翼反方向角度不大不能抵消离地效应

网友C:
2楼正确 同意

网友D:
3楼的不知道在说什么

楼主:
你们大家一般飞起来悬停时的油门在什么位置,我现在在中间靠上一点点,如果把螺距调小点那么油门就会在三分之二处,往上飞的空间不多了。

网友E:
油门一半悬停,
可以调节斜盘拉杆改变螺距。可以做到半油门悬停

网友F:
问下楼主主旋翼的方向?如果从顶上看顺时针,那么尾桨应该向后转才对,从图上看好象尾桨装反了!!如果尾桨向后转,你这样装,尾桨的效率要下降很多哦!!检查下看看吧

网友G:
可能 是视觉误差。。。呵呵。飞了一个月了都还不知道尾桨的方向的话LZ要好好反思下了。

网友H:
我按照帅呆的方法改了皮带这个机机很好飞啊:)
现在悬停都腻了,下一步想搞个仿真机壳玩玩
1。你把大奖螺距调小吧,这样尾浆就容易抵消大浆的作用力了。
2。倾斜盘一定要水平的,重心不在主轴上一定要通过在机头加配重(我加了127克的大电池,还大半个电池露在机身前面才勉强配平)使重心在主轴上。
这样机机就很稳了,试试吧。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唉,本菜鸟想传图可不会,只好这么请教了:
通过2图看来,尾桨是通过大轮上边哪个小轮(与大轮同轴)用皮带传动的对吗?
谢谢啦!

网友K:
1.把尾舵机向前移一点就可以解决问题。
2.ESKY全系列机型都是尾巴重,所以十字盘必须向前顷才能顺畅;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把电池向前移;二是换重点的电池。

楼主:
尾桨应该没装反跟说明书上装的是一样的(粗的那头就是旋转时的方向),主桨是顺时针旋转,尾桨则是向后旋转。现在调了螺距后基本能锁住了,但是左右的行程不一样。送上我以前拍的一段视频。
http://tv.mofile.com/Z6ZVW44C/

网友A: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