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美国手几个问题?谢谢

楼主(2007-07-14):
1:美国手油门在左.遥杆在中间,油门为0.往上推0~100.往下拉0~100(倒飞模式)?好像理解不对
2:左手左右为副翼还是方向?
3:右手前后为升降?
4:右手左右为方向还是副翼?
笨笨的问题,还望解答.
谢谢!!!

网友:
油门摇杆在中间是50% 与油门在一个摇杆的左右是方向,你的第3个问题是对的,右手左右是副翼

网友:
油门摇杆在中间是50%

与油门在一个摇杆的左右是方向,

楼主:
还差点点就明白了
油门中间是50那怎么起飞呢.电一插起就转?
电调在开机时油门不是最底的话,要报警

网友A:
倒,你不能把油门杆放在最低点再开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你不能把油门杆放在最低点再开机吗?

左边怎么放低?放低了会弹回中间去.
在设置里设到0(油门杆在中间.一般模式).飞起来了在切换倒飞模式(倒飞模式油门杆在中间设50)
这样理解对吧.

网友A:
大哥,你得拆掉弹簧,装到右手去 不会这个不知道吧

网友:
还有倒飞和螺距有关系,和油门的操控无关呀,正飞怎么控制油门,倒飞也怎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得拆掉弹簧,装到右手去 不会这个不知道吧

我真的不知道。不过现在晓得了
莫笑我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笑.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还笑.

谁让你是"大笑"呢...

网友:
油门自动回中,那你机机还不死定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让你是"大笑"呢...

最早高价读的华XX"校".没读好久由于"教学质量"不好,我就"转学"去了"固定翼校"(中间还去过"海军学校"),混到大校看见SJM"开校"了.听说"教学质量"不错.所以就插班过来了
这有什么好笑的.
哎!

网友A:
是因为你交了中学学费,但没有学好小学的课程,这怪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你交了中学学费,但没有学好小学的课程,这怪谁

就是就是.所以我现在努力补习落下的课程啊.

网友:
1:美国手油门在左.遥杆在中间,油门为0.往上推0~100.往下拉0~100(倒飞模式)?好像理解不对
2:左手左右为副翼还是方向?
3:右手前后为升降?
4:右手左右为方向还是副翼?

1、如果是3D模式油门中间是0,从油门中间到最低最高,上下都是100%。
2、左手左右时方向。
3、没错。
4、右手左右为副翼。

其实美国手最大的特点就是,右手完全控制飞机的飞行姿态。姿态控制跟对尾操作状态完全一致。 :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