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1T的齿轮适合什么情况下使用?

楼主(2007-07-14):
一直用13T飞SE,感觉不错,最近换了430XL,感觉
电机
转速太快,于是换为12T,想问下老鸟,如果换成11T,会不会效率太低呢?

网友A:
11T,12T比较适合悬停,航线,用来3D也还可以,相对来说比13T能省点电,就一点哦!!
13T适合3D,相同配置动力性好些!!

网友B:
我那原装的12T齿居然花丝了...靠

网友C:
我的机带来两个齿都是13t,哪能买到11t的?

网友D:
网上好多诶

楼主:
呵呵,昨天上了12T,感觉动力下降很多,今天再次换回13T

网友E:
我的一个13T的螺丝滑牙了,暂时用了个12T的,明显感到3D时力不够了

网友F:
11~13T,依次更加暴力,同时更费点
看个人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