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亚托35A电调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7-07-14):
   刚收到一个亚托35A电调,接上电后,只会响DO RE ME(不知怎样形容,反正就是差不多),推邮门没反应,舵机也没反应,断电把邮门反向推到最大,情况一样,也是响一下DO RE MI,请问应该怎样处理??
   那里可以找到说明书???

网友:
亚拓网站上有说明书。

网友:
舵机也没反应,电调一定有问题

网友:
可能设了所谓的“柔和启动”

网友:
说明书上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的晶体和PCM的是一样的,都是“FM”晶体,发射晶体只有两种,AM和FM。接收晶体有三种,AM/FM/2次变频FM(2次变频接收机专用)。

问题是.我这两个接收的频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我这两个接收的频是不同的

所以我一般都配同频的晶体,发射的就不用老要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