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ama2 起飞时,有点旋转,如何调整

楼主(2007-07-14):
请教下lama2 起飞时,机身整个有点旋转,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如何调整啊?

    另外请教下,我测试遥控通道时。。按遥控左边上下,遥控右边的上下,左右, 机身都能看到明显作出相应动作。。。唯独按遥控左边的左右(方向舵)的,机身一点反应都没有。。看不到任何相应动作

   请问这是正常的,还是我的这个通道坏了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lama2 起飞时,机身整个有点旋转,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如何调整啊?

    另外请教下,我测试遥控通道时。。按遥控左边上下,遥控右边的上下,左右, 机身都能看到明显作出相应动作。。。唯独按遥控左 ...

没有反应是因为你在大桨停转的时候操作方向舵~Lama的方向舵是靠两层桨转速差来调节的~不转的时候没有作用~要想测试这个通道~你要把油门推高点~让Lama两层桨旋转起来~然后拨动方向舵遥杆观察两层桨转速变化~或者也可以拿在手里~能感觉到两层桨转速差产生的扭力~起飞的时候有点旋转就是因为两层桨转速不一样造成的~可以通过调节方向舵微调来纠正~要是还旋转~就要打一定方向舵起飞~祝你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讲解得很明白!  谢谢你  老师^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