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料的问题

楼主(2007-07-14):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航空煤油,可否用汽油和柴油混合,比例是多少?还有涡喷轴中间的那根弹簧是干什么的,一定要下吗?请指教

网友A:
航空柴油去機場偷就行啦~

网友B:
楼上的 悄悄告诉你个公开的秘密:::
机场可是有狙击手的哦。。。偷油小心。。。。。。。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我滴问题

网友C:
既然买的起涡喷还怕找不到燃油。。。。。。。

网友D:
航空柴油??噢。。可能有吧,,,不过应该不怎么广泛用起来,,,这航空器好象很少烧柴油的吧
至于航空煤油,到机场附近,一般都会有一些小店,他们卖那些各种油的都有,主要是103#航空汽油为主的,然后也有3#航空煤油的,你就去那要就可以了
还要不到,,,网上找厂家,,不过一买得买一桶(大概就1-2立方米吧)

楼主:
第2个问题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