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林系列3——今天688砸惨了:-(

楼主(2007-07-14):
为了今天的飞行昨天晚上修到2点 ,双桨还是时有时无 。照例跟LEE-KING来到美林飞场,用了2块电池调双桨,飞起来调调,又拿在手上调调,还是没搞定。剩下最后一块了,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周飞一次,哪能不翻呀!侧对着风翻,不正,以为是风吹的,又来一次,还是不正 ,不管,试试倒飞!翻,靠,更歪了!犹豫,是继续翻还是倒呢?这时大脑好像有点死机了,手一直停着没动作了,再看JJ已经快翻过来了,也更歪了,紧张死了,习惯性的猛推油门,结果证明推早了  。哎,又是修舵机,换大齿,2轴!可怜我的新木浆,可怜我得新电池呀!LEE-KING今天也是相当的郁闷,一切IDLE就空中断电,掉到地上又猛转,废了一副桨和轴。不过正因如此才没翻成,否则的话........................

网友A:
胸罩不带,电池爱坏

网友B:
 这个是炸机插进去的吗?
"双桨还是时有时无"和我以前的688一个样,电池一换就有双桨,换了GL没问题拉!呵呵。。。

网友:
电池搞成这样没着火吗?

网友:
好恐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胸罩不带,电池爱坏

搞不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胸罩不带,电池爱坏

网友:
 先为lz的飞机默哀三分钟。。。。
呵呵。不过要爱护环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炸机插进去的吗?
"双桨还是时有时无"和我以前的688一个样,电池一换就有双桨,换了GL没问题拉!呵呵。。。

688偶尔会出现这状况,我仔细检查过,主要是688大桨轴承不行,内外环虚位大,用内丝的横轴,横轴有点小,与轴承结合也不紧密

旋翼头里的橡胶密封圈,应该再在里边加个垫片,让密封圈再出来些,然后再锁紧横轴螺丝,不然会出现一边更松动的现象

精度高的旋翼头把桨配平,拉杆调一样后,应该装上就不会双桨,我的黑鹰都能做到这样

网友:
蓝来还是GL的好,比688成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炸机插进去的吗?
"双桨还是时有时无"和我以前的688一个样,电池一换就有双桨,换了GL没问题拉!呵呵。。。

正是炸机插进去的,跟G3里炸机一模一样

网友:
插的好NB啊!

网友C:
25A电调够用么?不会很烫啊?

网友:
要是插到身上就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A电调够用么?不会很烫啊?

这电调不错,飞下来都是温的,从来不会保护!不过俺最多也就是翻几个跟头、倒一下,不算剧烈

网友:
我的好盈30A+西尔460FZ+13T,8.4V电池,飞004#都很热。用中进角,超柔和启动。机机重430克。

楼主用25A飞都不热,不知用什么参数?

网友:
 电池炸得"有形"
一个星期天飞一次,如果平时不玩模拟器
要顺利翻过来的确是难度不小

网友:
偶今天买的22E刚离地面就往右侧滑,手忙脚乱中急停,结果栽在草丛中,伴随着一阵青烟,偶的主电机和我说拜拜了!

网友:
俺也是688,不过买来半年了还没离过地。

网友:
电池还能用,在冰箱你冷藏以下后矫正就OK了。双奖调了2快电池的原因重要是虚伪和间隙太大引起的,我的 688现在只有那么听话了,因为我把间隙大的地方都换了,重要更换的是球头套和悬翼头的螺丝以及为旋翼的尾推全该为固浪的金属双推件了 用006锁尾是相当的好,比以前的688锁尾比简直是两从天。错别字叫多,间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炸机插进去的吗?
"双桨还是时有时无"和我以前的688一个样,电池一换就有双桨,换了GL没问题拉!呵呵。。。

就我手里这台嘛,那是因为你炸机后,一边的轴承基本快报废了,你自己没注意,亚拓原装主轴有点细,然后你又丢了一边的垫片,所以现在两边虚位大,另一边比这边虚位更大

网友:
同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