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smartpropo放在FMS里面啊

楼主(2007-07-14):
如题,高手请说一下,谢谢

网友A:
我的天地飞FT06-A遥控器就用下面的方法:
先将smartpropo解压得到四个文件,再把遥控器所需的那个WINMM.DLL(我的用FUTABA PPM)文件复制到FMS安装目录内即可!(另外FMS2.7版是自启动程式,只要将WINMM.DLL放入FMS,EXE所在的文件夹内就可以运行了!

楼主:
请高手能不能告诉我详细一点 啊,FMS的安装目录是不是有一个FMS的文件夹,打开之后放在里面吗,我这样做的,不行,怎么办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里说明得很细,你那看来是用错了DLL文件!
http://www.gxmodel.com/simulator/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
,

楼主:
现在好了,但是又有新的问题了,打开FMS,点击控制,模拟控制,,在点击游戏杆控制,我点了一下资源,游戏杆1可以用,但是在映射,效准的时候,各个通道都没有反映,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