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用车用引擎保护剂磨缸

楼主(2007-07-14):
车用引擎保护剂的原理,是将高分子合成树脂,放入润滑剂中在引擎运行的过程中填充到金属表面的凹孔里,和附着在金属表面形成保护膜,达到引擎延寿的目的,我在车上用过效果的确不错,不知能否用在甲醇机上。

网友:
首先要溶于甲醇     我试的几种燃油添加剂都不溶甲醇

楼主:
直接将保护剂放入引擎,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直接加入引擎  可能会比较难着车      没试过  猜测

网友A:
安耐驰,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耐驰,可以.

直接和甲醇加在一起吗 ??

网友(2007-11-22):
回复 网友B:

是的。

网友:
安耐驰的主要成分好像就是蓖麻油

网友:
是听说?还是有研究?

网友C:
是的,非逼我说实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非逼我说实话

  谢谢!!。改天我做一下有关的实验进一步探究。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添加剂?因为我有车每次换机油都要加它。好几百米。我是学生物学的。要鉴定。并不难。难的是其他添加剂。

网友D:
听说好像不溶甲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听说好像不溶甲醇。

容的,只是放时间长了会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