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

楼主(2007-07-14):
今天帮coolhill调机,但是他的控是6ex,舵机中立点的调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请问各位,这个选项在哪里?

偶还是觉得偶的hitec 6不错,菜单简洁明了!呵呵

网友:
  别找了,根本就没有sub trim的,鬼子故意把这个功能给喀嚓了,不然谁买更好的控啊

楼主:
日!那么意思就是靠微调来调整舵机中立点了?

那小鬼子也好意思卖得出来?这么调要调到什么时候啊?

靠    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帮coolhill调机,但是他的控是6ex,舵机中立点的调整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请问各位,这个选项在哪里?

偶还是觉得偶的hitec 6不错,菜单简洁明了!呵呵

6EX HP的控只能通过面板上的4个微调分别对升降、副翼、尾舵、油门进行调整。
对于斜盘是CCPM方式的直升机来说,不能进行“螺距”通道舵机的中点进行调整。
悲哀、遗憾呀!

网友:
命苦啊 已后还是不能买小鬼子的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X HP的控只能通过面板上的4个微调分别对升降、副翼、尾舵、油门进行调整。
对于斜盘是CCPM方式的直升机来说,不能进行“螺距”通道舵机的中点进行调整。
悲哀、遗憾呀!

谢谢斑竹回答,再想问一下,6ex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或则有什么特别的好用的地方呢?

网友:
不足就是通道太少了,好用就是失控几率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回答,再想问一下,6ex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或则有什么特别的好用的地方呢?

不足的地方:除去前面已经表述过的中立点微调的事,还有就是按照说明书的标示,6EXHP只能支持标准十字盘(HDE)和后3点的CCPM十字盘。

好的地方:1是价格比较便宜;2是所带的136HP接收机(PCM1024)不错;3是PCM的调制方式。

网友:
性价比不错的控!用着不错!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