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电调,数码直升飞机明天的核心!!!

楼主(2007-07-14):
数码陀机现在如火如荼,但现在还不能称之为"数码飞机"

因为它还没具备数码精确控制编程的特征.预计不久的将来,现在的电调将发生一场革命.谁最先掌握专利谁将笑到最后....其他的电调厂将悲哀的沦为"包身工"过着牛马生活..

数码电调将一改过去的电调,转速不均匀,精确(遇到负载大的时候变慢,遇到负载轻的时候变快).不同的微小差别电压,不同的遥控有不同的转速的弊端....
数码电调将这些种种弊病一扫而光,它不仅装有精确的库仑计(就像爱立信的那种\),严格的控制着电池能量的大局.而且电机的转速将严格的按照,遥控器上的推杆等比例的增减的....(比如0-----10000转/分钟,那么推到50%的时候将不受到风力,浆的角度的影响严格的转5000转/分钟,除非电力不足)

到那时候起飞和降落都是可以编程的...转速和降的角度都是一一的数字对应,无视电池,遥控器的不同..
那时候飞行变得非常安全/连环境风力都是经过数字校正.....一些允许等级下的小风,和无风飞行一样.

数字电调,山雨欲来.......

网友A:
呵呵,lz可以考虑申请个专利先

网友:
现在不是有定速电调嘛

网友:
这是理想状态

网友: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网友B:
无刷本来就是数字的,只是控的信号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本来就是数字的,只是控的信号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刷本来就是数字的,只是控的信号不是.

8错

网友:
出来了也是贵贵的嗦!

网友:
不过定速这个如果是无感可能不大现实。或转速不够稳定。

网友:
LZ可能不懂什么是酥麻知识

网友:
看来lz还不是很清楚电调的原理。同时也不懂为什么需要数字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lz可以考虑申请个专利先

我申请"数码电调"名字.....其他的就不管了...

以后谁敢用这名字就得交钱,哈哈哈

网友C:
LZ可能还是不懂电调。

现在的无刷电调只要在程序内做速度反馈控制就可以实现定速,但问题是每个飞机螺旋桨的转速的范围不是一样的,你的油门到底控制的转速范围是多少呢?除非你自己知道然后再设置电调.换不同的桨,不同的电池等,转速的最大值都不同。

电池电量的问题是要使用智能电池,像笔记本电脑的电池就是,电池一起封装了一个电路用来管理电池的,通过一个总线和外部通讯,这样就可以知道电池的状态。

起飞降落的问题比较麻烦,如果只是飞行可以安装自动驾驶仪,但是要降落飞机是要靠机场引导号才能完成。这已经不是一个电调能解决的问题。

完成这些功能的成本估计也可以让你成为高技术的“包身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能还是不懂电调。

现在的无刷电调只要在程序内做速度反馈控制就可以实现定速,但问题是每个飞机螺旋桨的转速的范围不是一样的,你的油门到底控制的转速范围是多少呢?除非你自己知道然后再设置电调.换不 ...

这个回贴我觉得还有些探讨的本钱...所以我也说一说.
引:"现在的无刷电调只要在程序内做速度反馈控制就可以实现定速"这个我不否定.它的原理和以前的霍氏感应和光感应来回馈道理是一样的....并没有任何的本质突破...还是通过电压的大小来控制转速的高低,所以呢目前的电机都标明有KV值(即每伏特多少转/时间内)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同步电机是可以通过频率来精确控制转速的,比如说在理想物理情况下,频率是50赫/秒...那么这个电机运行转速是50转/秒或50转/秒/极....只要我们输入不同的频率将获得不同的转速......和输入电压无关的,1伏特和100伏特转速相同.....不同的只是电机输出的力矩大小不一样而已..他们的提前角都一样...因为它们的转速相同,所以给我们的控制带来了便利......
不会在像现在的电调电压上去了转速也跟着上去了,然而提前角又要加大才合理...所以根本无法精确控制,更何谈节能...很多能量都浪费在角差抵消掉的无用功上....

所以在下认为,今后的数字遥控器发出的将是数字指令,是下死命令的,比如说:"给我强行运转238Hz/S"那么电调就按照要求调整提前角运行,检测到异步的将通过调整电压的大小来维持....
而不像现在的遥控只能发出电压电流的大小来调整(说穿了就是调整可控硅的开度),然后通过眼睛观察,人脑分析觉得不够加点,少了减一些,特别是小机子惯性不好,搞得手指都有点发抖...

网友:
LZ吹得口水流到下身湿透......

网友:
不就是有感无刷么

网友D:
如果电调是固定负载的可以这样设想。不过实际情况是不可能的。当真需要靠指定转速来控制。那LZ是否考虑时间参数。比如油门的位置在不停的动。电机能否跟上控制的变化?到时跟现在的电调还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电调是固定负载的可以这样设想。不过实际情况是不可能的。当真需要靠指定转速来控制。那LZ是否考虑时间参数。比如油门的位置在不停的动。电机能否跟上控制的变化?到时跟现在的电调还有什么差别?

你说的应该是电机的负荷吧,我想.

油门位置不停的动,应该是指控制摇杆,我想.

电机能否跟上应该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控制的是定子产生的旋转磁场的旋转频率,转子只能照做.因为产生出来的这个磁场是最适合这个转子转速的...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转子基本是没有条件反抗的....

至于跟现在的电调有什么区别,我这样比好了,变频电机的空调能控制转速来制冷变化,同样普通电机也能控制转速来制冷变化,,,但他们效能不一样的,他们控制的精度不一样的,...变频的能精确的运行100转/每秒,101转/秒,102转/秒.而普通的为了维持100转只能靠反馈回来的控制上窜下跳的一会110转/秒,一会80转/秒.靠平均达到100转/秒/....本来变频的花5度电能达到的制冷效果,普通要花上比5度更多,而且还没那么舒服呢..

网友:
楼主的想法是不错的,但“调调”定得太高了,:loveliness:
其实要实现楼主说的匀转速控制,也没有多大难处,赫赫,难点在于飞机在飞行中螺旋桨负载是没有规律的快速变化,要实现匀转速控制,就必须转速反馈实时处理,程序就麻烦了一点点;

网友:
看来我需要再解释一下。电机调速是需要闭环控制的。这个是一个无限逼近的过程。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达到指定的转速。不是想多少转立刻就是多少转了。这个时间量也不是凭空出来的,跟控制方式和要求精度有很大关系。所以楼主的假设是不成立的。就拿变频技术来说也不是楼主理解的那样的。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电机原理和自动控制的书。

楼主:
我想澄清一下这个概念:
----电机的调速不需要闭环控制的

为了说清楚一点,我先说关键的"闭环"这两个字...
就像字面上的意思一样通过检测转子的快慢来控制给电机的电量,这就是"闭环"

但是没有闭环能控制电机的转速吗?很显然....能!
而且很早,很早以前就能了...所以我们看到的交流电机上,都有标有额定的转速的,比如看到3000转/分钟,,,,1500转/分钟,,之类的标牌...他们能这样的调整速度是不是里面有感应装之类的?拜托....谁有空拆下家里电扇,洗衣机,打谷机==这些电机,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个"闭环"用的零件....我想见识一下这高人.

由此可见,也足以证明,调整转速是不需要"闭环"的..如果会绕电机的话,多级电机用不同的绕法可以做出不同转速的电机....这就是最简单的"人工调速"..如果还懂的话,我就不想在解释下去了..自己去看看修电机的工人.是怎么为电机改速(变速)

至于,侦厕转子转速的东西为什么还需要,我想是为了保险.三好学生要要个人来监督的....(但我也没说放任不管不要过的话)

更理想的,让我休息一下,在喷..(下一喷,更先进的数字控波技术,没听说过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澄清一下这个概念:
----电机的调速不需要闭环控制的

为了说清楚一点,我先说关键的"闭环"这两个字...
就像字面上的意思一样通过检测转子的快慢来控制给电机的电量,这就是"闭环"

...

你考虑过掉转没有?你输入精确的50HZ,但是负载瞬间改变的话,有可能“失步”的,就算是精确的步进电机,也存在失步的可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是如此,为了防止"失步",我想是有必要引入侦测的,比如"失步"要怎么补救/失去多少"步"要补回多少"步"....

当然,为了防范未然不让侦测系统频繁校正,我觉得有必 ...

呵呵,很佩服兄弟的钻研精神

网友:
科学狂人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是如此,为了防止"失步",我想是有必要引入侦测的,比如"失步"要怎么补救/失去多少"步"要补回多少"步"....

当然,为了防范未然不让侦测系统频繁校正,我觉得有必 ...

我觉得楼主是未来的希望

网友:
拭目以待,鼓励钻研精神

不过,这里面谁是专家,还是看的出来的

网友:
技术含量贴

网友:
我来泼一勺冷水

太完美的东西是不会取得成功的,所以做什么东西都要留余地.也就是老人们常说的:"离头三尺有神明,做人不可太嚣张"
-----------------------------------------------------------------------
说一个故事吧

以前有一个年轻的化学家,非常不可一世,发出狂言:"我要制造出一种最厉害的药水,能溶解世界上一切东西"
这时候一位年长的哲学家来到这年轻人的身边说:"那么你用什么东西来装盛?"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什么东西是完美的,完美了意味着走到头了,意味着这东西要死亡了....

想用完美"数码电调"的人还是好自为知吧,我也不建议去制造那么变态的东西,就像二战时日本的"万能战机"一样,人不收拾它天也会去收拾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