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求救!!谢谢大家!!

楼主(2007-07-15):
我的飞机掉下来 电调的一个电容摔的有点变形 但是功能正常 我担心不知道哪天就容易坏 谁能帮我搞到那种电容 我换上 !谢谢大家了! 我电调是亚拓原厂35a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电容的外皮上有型号 看看电压 和 容量 买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B:
上个图的话我想各位前辈就能比较直观的给你答案了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

网友C:
因该是330U/35v的,注意要换开关电源用的高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