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选择一下!T-REX 450XL(CDE V2)和GL450B

楼主(2007-07-15):
最近喜欢了玩航模,不过超级新手!

因为预算关系,现看中两部机(1、T-REX 450XL(CDE V2) 和 2、固朗GL450B),不知哪个适合,大家给个意见啦,谢谢。

请不要只说出型号,烦请说说选择的理由。

网友:
T-REX 450XL---------最大的理由你发到了 亚拓T-REX 450系列电直 板块

不过这个机成熟,副厂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顶也真有点灌水成分。

感谢二楼的回复

网友:
既然买新机, GL当然要买450AD了. 450B已经是旧款了. 亚拓450xl塑料机身, 不如GL的玻纤

网友:
啦啦

米多买亚拓,毕竟比较成熟,但是前期投入确实要一大笔
米不过买GL,GL也不错的,我就看好GL,毕竟我是没米之人,哎,但是,一定一定一定要买金属版的,塑料版的一炸,JJ几乎全挂,到时候换配件换得你痛!!!
我也是新手,就知道这么多了

网友:
预算有限还是买GL把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啦,萝卜青菜啦

网友:
亚拓这个是塑料的啊?那就坚决不买的
我一直看好GL的哈哈,B的很不错的,AD的是新品我还不了解哦。
一样的道理,有钱的话上亚拓的机子,但要准备更多钱修机
不过别买塑料版本的,炸得你舒服哈哈
我看好GLB

网友B:
几条原则供你参考:
1. 全金属件首选:如中联、摇臂、机身、尾波箱等主要零件价格高,操控的灵活性就靠这些零件,新手炸机是家常便饭,塑料的不经炸;
2. 知名度要高:新手遇到问题几乎都是素手无策,电子设备的异常等都需高人指导,选择普及率和用户多的没错;
3. 供应商要多:各种零件都有多家供应商,价格有竞争品质有保障;

因此建议:GL优于X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条原则供你参考:
1. 全金属件首选:如中联、摇臂、机身、尾波箱等主要零件价格高,操控的灵活性就靠这些零件,新手炸机是家常便饭,塑料的不经炸;
2. 知名度要高:新手遇到问题几乎都是素手无策,电子设备 ...

楼主:
很多谢大家的回复,谢谢啦!

不过不知GL450B 和 Wing450有没可比性?

网友:
GL450B 和 Wing450的性能应该差不多,据说Wing450的加工精度比GL的好些。
GL的配件好找,也便宜, Wing450的配件就不好说了,至少我在淘宝上只看到有卖 Wing450没卖 Wing450配件的
价格嘛,自己看喽

网友:
wing的配件除了横轴与其它不通用外,其它的没问题:loveliness: ,配件和厂家直接买就行!!!我现在飞的就是wing450!!!

网友:
很早以前有人说------------------------买个xl,再用gl的金属件升级,这样就两家都玩啦!---

网友:
买450XL不如买450S,价格高一点点而已,买个金属混控臂就基本OK了.
新手千万不要买GL,精度和做工有参次,可能让你忙半天都调整不好.
我装过了2台,两台都让我忙半天.

网友C:
新手建议直接金属版~
不管亚托还是GL。

网友D:
依个人情况量力而行,亚拓450S不错,操控性好,价格适中。

网友E:
建议买个2手的亚拓450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