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水冷行吗

楼主(2007-07-15):
把气缸头锯掉四片,铜焊的水箱,进出水管内经2.5mm,行吗

楼主:
手拉器和输出轴在一端,本来想搞飞轮的,还买了cdi,可是启动机带起来很费力,皮带打滑严重且皮带发烫,请大家帮我参谋一下

网友:
厉害。还有你的舵。。

网友:
与其焊两个水箱, 不如直接用铜管绕在那些缝隙里. 水箱和发动机的接触面好像太小了.

楼主:
实际接触大概每面2*2cm,加了硅脂,并在接触面上了3-4个自攻螺丝

网友A:
那个皮带轮看着怎么样是用录像机磁鼓做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皮带轮看着怎么样是用录像机磁鼓做的啊

是啊,平衡性好啊。可起动机不争气,带不动

网友:
用锡做出来的水冷。。发动机一热。。。那不是要漏水??????????

网友:
汽车的水箱都是用锡焊 焊的

网友:
启动轮不够大,直径做到10公分以上就会轻松些

网友:
不行的..汽油机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