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FT06-A玩XTR模拟器电压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7-07-15):
(无正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购得XTR模拟器准备用来练习KT3D的吊机扭力滚及眼镜蛇滚等其他3D动作,昨天刚充满电,早上玩XTR时都正常,中午再去玩时XTR显示"请打开遥控电源",测试遥控器电压在10V左右,是不是一定要高于这个电压才有 ...

您好!
         不是这样理解的,可能是接触不好或是XTR按装有问题,重启电脑应该就可以。
          或者重新打开模拟界面就可以。

网友B:
是接触不好.如果安装有问题.会提示找不到加密狗的..这个我以前试过了.后来居然是那条音频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接触不好.如果安装有问题.会提示找不到加密狗的..这个我以前试过了.后来居然是那条音频线问题.

感谢指点, 我是第一次用加密狗的模拟,所以有些地方还不太了解,:loveliness: 刚才试了很多次,电压没有影响,试了两根好的音频线也没问题,最后发玩是狗的插座有接触不良,看来要拆下来整一下了!
刚刚狂玩了一下XTR,终于可以吊机扭力滚了,不过要熟练还要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