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的尾管锁不紧,会向前伸宿,你们有这样情况吗?

楼主(2007-07-15):
亚托的尾管锁不紧,会向前伸宿,你们有这样情况吗?
1.就是图中的那个位置,两边的螺丝有的滑丝了,锁不住尾管,请问有什么办法?
2.这个东西里面是什么结构的,有时拧一边的螺丝另一边的会跟着转,但有的又不会,不知里面是怎样的?
3.亚托的这种螺丝网上那有卖的??

网友:
用两把螺丝刀两边一起拧

网友:
如果真的滑丝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找根长的螺丝,直接穿过去,用螺母拧紧,就是不太雅观。

网友:
回复 网友A:

M2的内六角呀,我上次一下买了50粒.用不完了

网友:
用502胶一下管子接缝,效果是相当的好,换管子的时候加热以下就好了,可以取下。

网友:
用长螺丝直接贯穿啊

网友:
可能你的机子震动比较严重,我以前我也是这样,后来把尾部的两个轴承换了震动小了尾管就不会再往前走了。

网友:
丐帮那小子说得不错, 用长螺丝加螺冒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我上一圈双面胶带

网友B:
两个结合的平面,用砂纸磨掉一点,再合并安装,就能夹紧尾管了。

网友:
我的也滑  现在用的尾舵机支架顶着在

网友:
5好用内六,好易滑!我都换成十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结合的平面,用砂纸磨掉一点,再合并安装,就能夹紧尾管了。

好办法

网友:
很简单,在螺丝上涂502就行啦.

网友:
我有一架飞机用原厂铝管就很紧,用副厂的碳管就拧不紧了,稍微弄点101就好了!
还有,尾管座里面的结构是四根铝管,两头拧螺丝,所以紧螺丝的时候最好是对称的两边一起拧!我的另一架450,已经换了不下20次尾管了,那螺丝早就没用了,然后买了套原厂的配件。换掉里面的四根铝管就好了!
看楼主的图,楼主好象还是把401装正面的吧,强烈建议把那个尾管座反过来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