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手亚拓,450SE还是450SEV2,高手给个建议

楼主(2007-07-15):
两款电直,请玩过的模友比较一下优劣,给个建议。

网友A:
如果是初学者SE已经很好了,再说V2很容易炸中联.还有如果你真有米的话V2也可以

网友B:
V2改进在哪?? 跟450SE有什么不同?

网友C:
米多就V2了

网友D:
新手SE,老手V2

网友E:
我觉得SE比V2好.但V2的金属件好看..哈哈

网友F:
V2适合更高强度的暴力飞行.SE稍微差些.
但耐摔强度似乎还是SE比较强些.
其实450SE自己加推力轴承就可以达到V2的效果.

网友G:
在哪里加推理轴承呢?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给的建议,吾有一些飞行基础,两款从性价比,配件,结构设计改进等等方面还望大虾们进一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