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大船,请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2007-07-15):
菜鸟新生代,又把大船买,怕它不够快,帮忙改一改

双体大船 有点像CAT所以被拍下

楼主:
飞艇全长达1.02米长.宽达到0.4米.高达到0.15米原装是双580电机,

楼主:
 全方位的,换的东西越少,越便宜越好.....

网友:
老大们出出主意,好的话我也去买一个玩玩

楼主:
是船太大了吗,为什么大侠们不来指点指点呢??

网友:
上汽油吧

网友:
上个128节镍氢吧
哈哈
看看老外那个

网友:
烂包饥你
呵呵
最便宜的
当然是不要换了,+电压猛操

网友:
双轴改单轴,上油机吧!

楼主:
这玩具的东西能过9V吗,原厂才7.2,电调再加2S就爆,电池还没怀孕别的就完,还有哪位大佬告诉我,这船的桨怎么看这这么难受,轴出的是不是了出短了,再有就是不喜欢油的太脏。

楼主:
再问个菜鸟问题,为什么双桨没有单桨快,双桨是互相干扰吗,还有一个半浸桨入水不开机应出水面多少?还是不出水,跑起来再出呢??谢谢!!!!!!

网友:
  马力不足啊! 换吧,改吧,玩船就这样啦

楼主:
不换那个黑盒子里的东西,直接+电,会烟了吗?双750会好点吗

网友A:
改继电器的
6V控30A的
爽死你,想加多大电压就加多大,给电机加个电椅都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继电器的
6V控30A的
爽死你,想加多大电压就加多大,给电机加个电椅都行啦

超级菜鸟,不会改,哪有参考资料,或DX就事帮我讲解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量一下7.2V电池工作时电机两端的电压,买两个适合的继电器(就是说控制端由接受供电控制,接受是单独供电的 用小容量的7号镍氢充电电池就行)
另外再单独按排高电压高容量的电池给电机供电,电极换两个775的,联轴器换金属的,桨轴最好也换了
这样可以不换垃圾控啦.不能调速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量一下7.2V电池工作时电机两端的电压,买两个适合的继电器(就是说控制端由接受供电控制,接受是单独供电的 用小容量的7号镍氢充电电池就行)
另外再单独按排高电压高容量的电池给电机供电,电极换两个775的,联轴 ...

意思是说高电直接加到电机上,然后看原来控制部分给电机工作信号时的电压,让继电器得到这个信号时开通高电给电机供电,这样就不用电过电调了是吗,真的是个好办法,高人啊,我怎么没想到呢,谢谢!!!!!

网友:
换个大暴龙电机吧750就搞定 再加电调500

楼主:
没搞到7.2V继电器..................6V的接7.2v的能行吗,,,会不会把继电器烧了,再有这个办法我一定会试,试完我会把结果告诉大家,,,,,谢谢DX,还有谁知道哪有便宜的775,我在TAOBAO找的75。00一个

网友:
花了几百米。改个比例的,双775

网友:
等你好消息啦,6V用7.2V应该可以的了
775可以找爬兄或者tigher让他们带买二手的
都是好人啊

网友:
接受线路可以直接上到12V。
原配的电池组是3并六串7.2V(不知道楼主的是否如此),电池质量差容量少
电机不能支持8.4V带50毫米这么大的桨
比较易出事的地方是万象节易打滑,惯性大船头易碎
换好电池,玩够了再考虑改动吧。
直接换双775就可以明显提速。如考虑增加电压14.4~20V,最好换比例舵,速度快了啥事都能发生

楼主:
水哥,给找对775,我先直接串个7.2电压加到14.4试试,谢谢各位大哥帮忙,谢了

网友:
换个控!用开!然后高电压上!直到电机烧了!坚定很爽!速度爽死你!最后你会游泳吗?

楼主:
电池上的新问题,我全部供电用两组3600MA7.2v 电池组,怎么连能连出一项7.2的电,一项14.4的电

还有就是再换775后用不用换个小点的桨..

网友:
串联供电机,然后再从其中一组接出7。2V的电啊
桨想换大的话要自己做喽,要不找石老去买

另外:14.4V太低了,起码要18V,那才能爽啊

网友:
    至少要上到7s锂锰,那样才有速度啊!

楼主:
哪有775电机,多少钱啊,我实在买不到了......................

网友:
这是tigher的QQ号
你找他吧

网友B:
如果没改船经验,换775是难度很大的。

原因是原30T 550电机轴为3.17MM,775为5MM,如原万向节加工孔不同心,则万向节做废。如改软簧连接,空间紧凑,制作上难度极大。不过也可直接改软轴。

原桨轴位是厂家精心调整的,没经验最好不要轻易变动。而775个头比550粗大不少,而且船壳软薄,不耐高温,因此775的安装会很考人的。换775尽可能不动桨轴角度浸深为好。

我个人认为初期还是应该从550电机下手,例如该30T  550   电压14.4V (最高19.8V),桨应该换440左右的,(25T ~30T  550   电压14.4V ~19.8V,桨440左右,或双17T 550  440正反桨  11.1~14.4V)。这样转速推力重量等搭配也算合理。

如选双775搭配原配的双50MM桨当然会更快一些,毕竟螺距大了,但一身牛力,速度还是不能得到最大提高。

建议还是先把电调舵机等处理好了,重心姿势等调整好再逐步提高速度吧。

网友:
这船原来有调速么

网友:
440正反桨哪里能搞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改船经验,换775是难度很大的。

原因是原30T 550电机轴为3.17MM,775为5MM,如原万向节加工孔不同心,则万向节做废。如改软簧连接,空间紧凑,制作上难度极大。不过也可直接改软轴。

原桨轴位是厂家 ...

谢谢水哥,我以经量过空间,放750加水套能放下,但你这么一说我还是先加电试试,现在除了775都有了,我先加电试试,是550就可以上14.4吗,如果可以我就先换桨加电看看速度提高多少,回来报告!!!!,再次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原配那个550一旦提高到8.4V,带50毫米桨电流很大,运气不好电机就会烧掉。

楼主:
新问题,电池连好了,怎么冲电啊,我是在原电上保留T口,在T口前出两线连另一块电池,在第二块电上出两正,两负去的两个电机,连时没多想,可这样怎么冲电呢,给原T口冲电第二块能冲上吗,???

还有,用440的桨可以上14.4V(550电机)吗?谢谢水哥!!!!

网友:
我是用ESK9克舵机控制微动开关控制的

网友C:
我的拖船也是用微动开关和舵机控制的,可控制前进后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拖船也是用微动开关和舵机控制的,可控制前进后退

 这个不错!

楼主:
我不想换原来的垃圾控,所以用不了舵机,不过大家的想法,开拓了我的眼界,原来玩模型这么有趣,长知识又娱乐,就是费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问题,电池连好了,怎么冲电啊,我是在原电上保留T口,在T口前出两线连另一块电池,在第二块电上出两正,两负去的两个电机,连时没多想,可这样怎么冲电呢,给原T口冲电第二块能冲上吗,???

还有,用44 ...

充电的问题没明白,惭愧!
440桨能不能上14.4V 主要看电机参数,如果原配那个30T的550,上20V也可以,不过我知道原配那个电机转子没有仔细平衡,高速会抖。电压多少具体还要看桨位调整,船重量,水阻等综合因素,调整的过程逐步提高电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