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起飞的时候尾巴会突然向右甩呢

楼主(2007-07-15):
 我用的是401+65mg搞不懂,起飞后尾巴就能锁住了

网友A:
正常,起飞瞬间推力不够啊
锁尾模式下先往右打一下方向,还有就是把感度调高一些看看

网友B:
不要急加速,缓慢推油

网友C:
高手点评的就是好啊

网友D:
螺距太高了,调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