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3A电池用0852充电器充电疑问!!!

楼主(2007-07-15):
今天同事的××手电里的CR123A电池充电器坏了,我就帮他把电池盒改了一下,改成平衡头可以同时充两节CR123A或18650锂电池,,充电器用的是朋友的0852充电器,充到3.4V左右两组都冲好了,觉得奇怪,电池是650毫安的,这充电器肯定没问题的!因为还欧阳能够它充1900毫安的3S锂电池.所以请教各位DX,

网友:
拜托讲清楚......3.4V?.......

楼主:
我是说,电池盒我做成平衡充的,只要按照标示将电池防进去,就能同时充一节或两节CR123A或18650的锂电,但今天充到3,4V,0852充电器的两路都转绿灯了,后来又单独充一节还是充到3,4V左右就转绿灯了,很觉得奇怪!所以请教一下!电池容量是650毫安的.

网友:
在 线的时候测试 电池两端电压看是不是 在4.2V  如果不是 4.2 是3.6 有可能是你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2007-10-11):
看你的电池是什么样的,如果是铁锂电池,就是3.6V。你可以冲下18650看看

网友A:
0852冲设计是以特定内阻为标准定的4。2V,C数大的电池会冲的高点,C数小的会低,

我冲1000MA的4.2V狠好,2200MA18C 的4.27V,取样电阻好像要换一下才行,有空再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852冲设计是以特定内阻为标准定的4。2V,C数大的电池会冲的高点,C数小的会低,

我冲1000MA的4.2V狠好,2200MA18C 的4.27V,取样电阻好像要换一下才行,有空再弄。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现在自己的就有601BC充!基本能充到4。1几。反正是电筒用的!也无所谓太高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