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SJM老大公布一下SJMV2FORFUTABA 6EXHP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7-07-15):
请SJM老大公布一下SJMV2FORFUTABA 6EXHP的设置方法.把TDFC换成FUTABA了.所以想要V2的详细设置方法!谢谢~

网友A:
搜索一下论坛,发布过了的

楼主:
搜索过.只找到PRO的.

网友B:
刚买的V2,确实非常非常的需要,老大辛苦一下吧!

网友C:
明天用6EX装v2试飞后再给各位上贴.

网友A:
张总顺便搞个FF9 FOR SJM PRO的吧:loveliness:

网友D:
还有V1好象也没有FF6的设置```

楼主:
请问老大测试好V2 FOR FUTABA 6EXHP的详细设置没有呢?很心急哦..........

网友C:
 我都是半夜装机.今夜先上整机图.明天试飞后上设置.
上完设置后我又多了一台二手机.

楼主:
嘿嘿.可惜我已经有V2了....不知道张总有没有二手的PRO呢.有的话能否卖我一台.

网友E:
老大今天偷懒了,还没做测试吧

楼主:
老大应该做了测试吧.我等得很心急哦.~

楼主:
哎~~~~SJM老大真的把事情忘记了吗??????

网友:
如果您使用无行程调节的陀螺仪.尾舵机摇臂请用7.5mm.其余参考置顶的(装调尾舵机)帖.
试飞短片:http://www.sjmrc.net/UploadFile/200771835227874.rar

楼主:
 终于都上图了.谢谢咯...再问一下.老大有没有二手C版的PRO卖我一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都上图了.谢谢咯...再问一下.老大有没有二手C版的PRO卖我一台

  经常有.

网友:
老大,图上了,辛苦了。
懂了。

网友:
连夜加班,SJM老大太可敬了

网友:
不明之处望老大解答:1、请螺距须自己量,意思是N-PI、I-PI都不用进行设置?  2、舵角在3D模式下也设为100,不设为120吗?  3、TRIM为什么设为-29,1通道联动微调6通道是什么意思?  4、EXPO和D'R作用差不多,为什么和D'R差那么远呢? 多谢啦

网友:
1.N-PI(一般模式螺距):油门控制杆(和螺距同一个控杆)由最低到最高分为5个设置点.
                                       这5点要自已按标注的角度用螺距规配合油门控杆的位置调设.
                                      不可照抄.
   I-PI(3D模式螺距):角度不同.方法同上.

2.3D的攻角己在3D模式螺距里设了需要的角度.我看不出在3D模式下另设舵角量的
  好处.

3.6EX控的微调(TRIM)只有1,2,3,4通道可调.其实当微调1通道吋,6通道也随着呈反向
  联动.可由此调整ccpm 1和6通道舵机的中立水平位置.

4.EXPO是在D/R的行程中间段做改变.如副翼杆开始向左或向右打舵的中间段,使相对
  快,或相对慢的.这里负值越大,中段越馒的动作反应.+值大,动作快.这和JR牌的+-作
  用剛好相反.

网友:
多谢老大及时解疑

网友F:
老大,麻烦对比这两图
降低十字盘的方法:
我的实际情况:
目前,我的升降舵机连杆已经是最短了,感觉还是十字盘过高,如果升降舵机摇臂往下点也可以,可是不水平了,请问怎么调好?

网友E:
你的舵机安反了,摇臂端应该在下方

网友F:
我是V1的,没反吧

网友G:
棒~~老大辛苦了

网友H:
SJM大大,那个MM太强了吧
看起来弱弱的样子,(但是很可爱啊,我喜欢,哈哈),没想到航线和3D,都那么强啊,虽然温柔点,但是很强,佩服~!!

网友I:
张总,也请您顺便搞个JR3810-FOR SJM PRO的吧!

网友J:
所谓:“一理通,百理明”
SJM老大已经是“画公仔画出肠”了,就差飞到各地帮你们调了。
各位兄台还是要消化设置的原理,不能一味的照葫芦画瓢啊!: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