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汽油艇一定要用pcm的设备吗?

楼主(2007-07-15):
普通的fm的72兆的行不行?谢谢

网友:
我用的就是很普通TV4F,72M的,很好啊

网友:
用阻尼火花塞就好了~

网友:
自己一直使用fm的,没事。改装机头用阻尼火花塞,小松没事。

网友:
有不少人还在用AM的

网友A:
原来听说要用什么锡箔纸包住接受机什么的,还要换火花塞什么的。真的不太明白,请高手指教呀。因为好的PCM遥控器还是太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听说要用什么锡箔纸包住接受机什么的,还要换火花塞什么的。真的不太明白,请高手指教呀。因为好的PCM遥控器还是太贵了。

玩船用气球包住接收机就得啦

网友:
气球包是防水,锡纸是防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