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哪款电机好?

楼主(2007-07-15):
GS原厂正品C2830-12外转子无刷电机
KV910,配套原厂附件,拉力最大980克,电流19A下13.2V,APC-E11x5.5 浆
实际使用推荐GWS9050,拉力730克,电流11A,适合400-600克3D飞行

GS原厂正品C2834-10外转子无刷电机
KV880,配套原厂附件,拉力最大1200克,电流13.2v/21A,APC-E12X6浆
实际使用推荐GWS1060/1060浆,拉力900克,电流15A,适合450-600克3D飞行

产品名称:EMAX 2215/20
厂家编号:2215/20

尺寸:22x15 mm
轴径:3 mm
重量:59g
电池:3 Li-Poly
RPM/V:1260 RMP/V
最大效率:82%
最大工作电流:22A (>75%)
无负载电流/10V:0.5 A

推荐模型重量:400 - 1200g
使用螺旋桨型号:APC10*5 APC11*5.5

HiModel实测数据 (请勿抄袭):
===========================
实测数据1- (11.1V 9x4.7桨)

电机型号: 银燕EMAX 2215/20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9x4.7 GWS 慢飞桨
标准电流: 17A
最大电流: 20.5A
标准拉力: 1000g
最大拉力: 1150g
转速kv/v: 859
电机电阻: 0.068Ω

实测数据2- (11.1V 9x4.5桨)

电机型号: 银燕EMAX 2215/20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9x4.5 GWS 快速桨
标准电流: 14A
最大电流: 17A
标准拉力: 1000g
最大拉力: 1130g
转速kv/v: 900
电机电阻: 0.068Ω

产品名称:EMAX 2215/25
厂家编号:2215/25

尺寸:22x15 mm
轴径:3 mm
重量:59g
电池:3 Li-Poly
RPM/V:800 RMP/V
最大效率:82%
最大工作电流:13 A (>75%)
无负载电流/10V:0.5 A

推荐模型重量:300 - 900g
使用螺旋桨型号:10X4.7 APC10*5 APC11*5.5 11X7

HiModel实测数据 (请勿抄袭):
===========================
实测数据1- (11.1V 10x4.7桨)

电机型号: 银燕EMAX 2215/25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10x4.7 GWS 慢飞桨
标准电流: 8A
最大电流: 10A
标准拉力: 700g
最大拉力: 810g
转速kv/v: 545
电机电阻: 0.219Ω

实测数据2- (11.1V 10x5桨)

电机型号: H银燕EMAX 2215/25
输入电压: 11.1V 恒压
螺 旋 桨: 10x5 APC
标准电流: 6A
最大电流: 8.2A
标准拉力: 620g
最大拉力: 720g
转速kv/v: 630
电机电阻: 0.219Ω

XXD
A2212 KV930
GWS1047RS桨,11V 12.1A,6430转,推力788克。10V 10.9A,6130转,推力710克。。(500克级别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GWS1060HD桨,11V 9.9A,7130转,推力650克。10V 8.6A,6690转,推力575克。

A2212 KV1000
GWS1047RS桨,11V 15.6A,6810转,推力886克。10V 14A,6530转,推力820克。
GWS1060HD桨,11V 13.1A,7630转,推力745克。10V 11.6A,7260转,推力675克。(450-550克的3D配置,3S 12-15C 1000-1500mAh)
GWS9050HD桨,11V 10.5A 8430转,推力681克。10V 9.2A 7900转,推力603克。(300-400克的3D配置,3S 10-12C 800-1200mAh)

A2212 KV1400
GWS1047RS桨,8V 18A,6380转,推力775克。7V 15.1A,5860转,推力650克。(400-450克的3D配置,2S 12—15C 1200-1500mAh)
GWS1060HD桨,8V 15.2A,7220转,推力670克,7V 12.7A,6560转,推力553克。
GWS9050HD桨,11V 18.9A,9720转,推力903克,10V,15.4A,9240转,推力816克。
GWS8060HD桨,11V 17.8A,10250转(破桨了),10V,15.4A,9660转。(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
GWS8040HD桨,11V 12.6A,11800转,推力700克。10V 11A,11000转,推力606克。

A2212 KV2200
傻猫5043桨,11V 21.1A,18800转,10V 19.1A,17600转。(400-650克级别,高速 飞翼 后推像真机用的配置。3S 15-20C 1500-2000mAh)
GWS8040HD桨,8V 21.5A,11970转,7V 17.8A,10950转。

我用在600~1000G的飞机上   不知选哪款好 为什么尺寸相差那么大 可拉力基本一样呢?

网友A:
28和22,2个级别的怎么比啊,楼主的飞机要是600-1000克的特技机,那28是起码的了

网友B:
楼主要先确定飞机,然后才能确定用哪个马达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先确定飞机,然后才能确定用哪个马达最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28和22,2个级别的怎么比啊,楼主的飞机要是600-1000克的特技机,那28是起码的了

两者是不一样的编号方式吧。
GS28是外转子尺寸,另外几个22的是定子规格。

如果要飞1000g的特技机,那最大拉力应该以1500g左右为参考值吧,可以参考新西达2814、2820,对应外转子尺寸是35级别。

网友:
如果飞的是600克级别的特技机,用2212依然是不太合适的,动力余量太小了。

建议2217,动力上会比较从容,现在KV选择也比较丰富。

===========================

A2217外转子无刷电机:电机重量63克,外形尺寸27.8x32mm。

========参考数据===============

A2217 KV1030:静态实测推力!(REPULE-20A/电调)

GWS1147RS浆
11V 18.6A,6410转,1060克
10.5V 17.5A,6220转, 975克
10V 16.4A,6110转, 927克
9.5V 15A, 5830转, 840克

GWS1047RS:
11V 16A, 7068转,960克
10.5V 15.1A, 6840转,890克
10V 14.3A,6680转,840克
9.5V 13.3A, 6380转, 790克

GWS1170HD:
11V 17.5A, 6850转,1030克
10.5V 16.6A, 6610转, 970克
10V 15.5A,6380转, 910克
9.5V 13.3A, 6110转, 830克

GWS1060HD:
11V 12.9A, 7820转,848克
10.5V 12A, 7520转,792克
10V 11.4A, 7300转,736克
9.5V 10.5A, 6690转,682克

A2217 KV1430:静态实测推力!(REPULE-30A/电调)

GWS9050HD:
11V 22.3A,10380转,1120克
10.5V 21.1A, 10020转,1060克
10V 19.5A, 9790转, 960克
9.5V 18A, 9520转, 880克

9*5.5高速电动浆:
11V 21A,10500转,1030克
10.5V 19.9A, 10200转, 962克
10V 18.8A, 9900转, 893克
9.5V 17.5A, 9520转, 838克

GWS1047RS:

8V 21.2A, 6750转,860克
7.5V 19.7A, 6430转,790克
7V 18.3A, 6200转,740克
6.5V 15.9A, 6010转,640克

GWS1060HD:
8V 18A,7620转,805克
7.5V 16.5A,7310转,736克
7V 14.9A,6840转,663克
6.5V 13.6A,6550转,602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