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小猫 7月25日更新视频(第2页)增加配置

楼主(2007-07-15):
在家没事做了只猫,材料是桐木的,船长50厘米,重量270克,感觉有点重了,希望大虾们给推荐个配置,无刷或有刷的都行,小弟在此谢谢了!

这是今天在电子市场找的550电机,上面写的JEI SAMPLE,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如果用这个电机是否合适?配多少安的电调?车用电调可以吗?(另注电机上写电压是12v)

正在家自制吸水舵,做好到时再加图,再次感谢!

网友:
哇,,厉害用什么做的~

网友:
 高手高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桐木的,船长50厘米,不知道用那个550电机合适不?

网友:
好手艺啊,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桐木的,船长50厘米,不知道用那个550电机合适不?

550大点了 这电机低于9。6V没劲 船太小上锂电也用不上550

网友:
380应该可以推得动!

网友:
估计FX的动力就可以了,猛一点上380无刷

网友:
FX的动力组就已经相当于B2857的动力了! 已经很强了!
再大的话就考虑上B36无刷了

网友:
对啊,太宽了,而且断阶那好象做的不对啊,斜面要一直延续到下个断阶那,这样触水才会少,阻力小

网友:
应该是参照HM的CAT做的吧~

网友:
做工真不错 建议用FX的小车动力组,再加上锂锰电,动力足,体积小又重量轻。

楼主:
第一次做,没有什么经验,做的时候参照了很多种猫的图片,现在正在考虑轴系的问题,其实一直都想自己DIY配件.现在舵系的配件搞定了,正在自己加工.但是,不知道轴系的轴架如何搞定,想要那种一体铝合金的,就像小闪电的那种轴架,还有,就是找四氟管的时候,在本地只找到内经4MM的,3MM的要按公斤在厂里定,郁闷,请大虾们再给点建议,谢谢了,最好经济实惠的,最近资金有限,再次感谢!!!!!!

网友:
手工不错

既然楼主愿意选择碳刷电机,小弟也愿意分享一下关于这类垃圾电机的玩法,大家共同探讨。

电动工具不少540/550很便宜,但挑选的时候注意首先磁性要足够,碳刷完好,无异物,非尼龙后盖。

电机上标的推荐电压仅可以参考,完全可以超过一点范围使用,只要选桨合理就行。
低绕组的电机不太适合大电流长时间使用,毕竟这种电机碳刷承受电流不到二十安,所以选用多绕组高电压可以扬长避短,减少电流,保持大扭力高转速。

如果电机有标明例如550-6514之类的文字可以判断绕组线径0.64,绕组14圈,如果没有这些判断起来就麻烦一些。
比较好的办法是测量空载电流,因空载电流在较大的电压范围内比较稳定,根据空载电流大致判断绕组数。如2.5安以上的多为15T或更少   1.5~2安约17~21T,1.2安以下为三十T以上的(这方面需要自己总结一点经验,如磁铁弱了,电流会增大很多,判断上误差就大)。

如用25T 左右的550,电压可以14.4V,25000~28000转,30~35T可以使用六节锂锰约21V,有28000~30000转,都可以搭配40*1.4桨电流不会超过15安培。

由于电机有200~250克,电池400~600克,所以船总重量估计不是大问题,50厘米的船如果姿势重心以及桨轴位等调整好过50公里还是很轻松的。

电调要承受24V电压可以换7805三端稳压管。

桨轴位置的调整是玩船难度最大的一课,多翻旧贴吧。祝你成功!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在这里想问一下水爬兄,我想用的那个550电机,我查了一下,是强生的电机,用你的方法测了一下空载电流是2.1安,应该是多少T的呢?我打算用软轴,再问一下,如果我用这个电机,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电调和桨合适,再次感谢!!!

网友:
上无刷。。。可以用FX兄的。无刷动力。。。现在卖的一套。。那电机是升级没有好久时间。。。
400W。。。。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在这里想问一下水爬兄,我想用的那个550电机,我查了一下,是强生的电机,用你的方法测了一下空载电流是2.1安,应该是多少T的呢?我打算用软轴,再问一下,如果我用这个电机,不知道用什么 ...

如果是新电机估计17T左右,估计不一定很准确,仅供参考。
一般三节锂电就可以了,440桨,四节的话必须用32~35毫米小桨。
车用电调多是7.2V的,电流一般都足够,但不知道你的电调能承受多高电压。我们一般用最便宜那种二三十元的飞机电调外并四五个3803开关管,可以支持四节锂电,不用换7805之类的三端稳压管。

网友:
550首选的

楼主:
轴系我已经在石明德那里定到了,到货后加工一下。
水爬兄:你说的那种电调在那里有的买,如何外并3803开关管?
3803开关管是场效应管么?

网友:
水爬兄不愧是专业,佩服

网友:
俺绝对是业余啦
电调用飞机电调或车电调都可以改装,航模店应该能找到。
3803开关管就是场效应管,飞机电调本身就有很小的一个或两个,型号忘了。
我们一般把原管去掉,将几个3803用裸铜线并起来,按原管脚接法从电调至3803连三根软线,另外电源正负连线最好也改焊在外接的3803管脚上。

楼主:
呵呵,水爬兄也算业余啊,家里正好有一个30A的有刷电调,还有几个以前做FET电路剩下的IRF3703场效应管,那个电调原来的场效应管烧了,我今天焊了一个3703,用了一下,还可以,现在上一下图,不知道这个电调,和IRF3703场效应管可以用不可以?还有就是这个电调有个启动开关,要按一下才启动,比较郁闷

换圈这个是原来的

背面这个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场效应管?

这个是IRF3703,不知道可以用不,要是可以,就焊的漂亮点

网友:
楼上的FET可以用在电调上的,
圈内三脚元件应该是稳压块才对

楼主:
我改电调用IRF3703的话,并几个合适呢?

网友:
我们都是这样的电调,大同小异,至于那个启动开关那些高手都给短接了。
如果不是正反面都有3703我也估计圆圈内是三端稳压管。
3703你到机电论坛查一下参数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8

楼主:
昨天带小猫去试航,感觉效果还可以,用的石明德的轴系,自制的吸水舵,小闪电35的桨,顺便请大家再推荐个桨。
拍了两段视频,大家看看,不知道大概速度有多少?

http://www.56.com/u31/v_MTU5MjE5NDg.html

http://www.56.com/u16/v_MTU5MjIxMDk.html

网友:
不知道楼主550马达,用什么电池搭配?要是能换FX的动力+20C锂电池,重量减轻,动力增强,相信会更加爽
目前看来似乎重心靠后了,老是点头

网友:
看来用小闪电的桨也蛮般配,虽然是550垃圾电机,不过跑得不错
感觉我的F1和啊达的小林宝也没跑得那么轻松。

楼主:
我的船确实挺重的,加电池一共900克,船才50CM啊,用的是2700毫安12C的锂电,想买点加拿大电,不知道在那里可以买到。我已经给这个船配了飞速达540S级B3650 KV3585的无刷了,不过打算先用有刷跑。还要感谢水爬兄和各位大虾的指点。我在郑州,只有我女朋友陪我玩。

网友:
50厘米用540无刷是不是太疯狂啦?
我也买了个50厘米的玩具船,船形和楼主差不多,准备用FX的动力

网友:
好猫~~~~LZ所说准备的动力我已经在相同尺寸的猫上面实验过了,事实证明该动力配置会令猫猫不听指挥,直接暴走.是表演冲滩飞天猫的标准配置.

网友:
不错,学习学习,我那个不是猫,尺寸差不多的船也用550,电池是镍氢9.6V的。还没试过,肯定没你的跑的快,我估计你的差不多要50公里/小时左右。

网友:
你女朋友真能理解你!

网友:
  速度很快,希望楼主能详解一下配置

楼主:
配置一般了,强生的550电机,按水爬兄的方法测试电机大概是17T左右,2手的CSKJ120A水冷电调,石明德的4MM轴系,自制的吸水舵,小闪电35的桨,用的是2700毫安12C的锂电。
自己作的猫50CM长,全部加一起一共950克,是不是很重啊!!!,呵呵

网友:
:loveliness:   能不能上一次清晰点的视频,速度看上去是挺快的了,但不知道测试下来有多快,
什么时候上无刷啊! 50cm的船用其所长b36无刷,会吓死人的啊! 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船确实挺重的,加电池一共900克,船才50CM啊,用的是2700毫安12C的锂电,想买点加拿大电,不知道在那里可以买到。我已经给这个船配了飞速达540S级B3650 KV3585的无刷了,不过打算先用有刷跑 ...

    郑州哪里呀!有机会去找你
感谢上帝 终于发现郑州的船友了

网友:
录像看着有点头晕的感觉,下次拍点直线拉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