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力燃烧喷管

楼主(2007-07-16):
大家看看这样的喷管   给点意见

网友:
俩发动机?

网友:
有必要兩級嗎?

网友:
其实主要是看材料的问题了   一般普通的微涡喷主要是材料的温度达不到带加力的要求才没用大加力燃烧的方式  如果材料上去了可以满足要求时  带加力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第一级已经燃烧,那基本都是费气,那么,第二级能充分燃烧吗,是不是还要注入新的氧气才行

网友:
涡喷压缩比不足效率不足,加后燃只会浪废燃料,推力提升很小,只有尾气还带有很多氧气下,才有提升推力的优势,但也加大了耗油量,

网友:
涡喷,特别是小涡喷加力好象都比较难弄呀。。。而且弄2级,可行吗?阻力呢?有点怀疑可能会。。。。。

另外只做一级加力是可行的,,,但似乎推力提升不多,

网友:
空气-氧气够吗?不如想想节能加力如何?如果喷出的不是油-而是冷空气-冷空气受热膨胀-又降低了第一级的尾气,有效降压-使第一级喷气更快更顺畅。就像又一个涡轮,只是它不是燃烧加热,而是
用利废气加热。

请看‘燃效大讨论’

网友:
这张图有问题

一般的涡喷发动机只带一级加力,图上画了两级加力,明显是错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上我怎么没看出哪是错误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图上画的看起来似乎是对的,画得不错。画图工具用的不错。它只能当作美术作品欣赏。。呵呵
实际上,航空发动机只有一个加力燃烧室,只有一级的加力,图中画了两个喷油嘴(两个红色的东东),两个火焰稳定器(两个蓝色的东东)。就说明图中的发动机有两级的加力,这不符合实际。
也许我在学校学的东西太落后了,也不排除这是最新一代发动机的加力装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上画的看起来似乎是对的,画得不错。画图工具用的不错。它只能当作美术作品欣赏。。呵呵
实际上,航空发动机只有一个加力燃烧室,只有一级的加力,图中画了两个喷油嘴(两个红色的东东),两个火焰稳定器(两 ...

当涡喷还没有出现时
如果有人看见涡喷的图 是不是也要说它是错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恩  对不起  我也许真的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对不起  我也许真的是孤陋寡闻了...

不是孤陋寡闻 什么之类的!!!!!!!!
我在之前也没听过二级加力
但是要知道 没有做不到 只有想不到
至于可行性 当然要论证 但首先你要能想的到 不能拘泥于前人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