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请指点微风2005飞不起来?

楼主(2007-07-16):
我做了一架微风2005,昨天试飞:我是利用跑道起飞.刚开始是飞机不是按直线滑跑.调整竖直尾舵后再试
加大油门,结果尾翼老是先离地,桨碰地,停.反复几次都是这样.我觉得是机头配重过重,把
电池
由机翼的
前沿移到后沿.结果也还是没有改变.在这里向大家求救了,请帮我诊断一下?另外我想把垂直尾翼固定,这
样尾轮和前面两个轮子就可以组成固定的三点.这样飞机在跑道起飞的时候就不至于不沿直线起飞了?万
分感谢!

网友A:
尾翼先离地?
你升降舵设反了把

网友B:
起飞时打一点升舵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前轮太短?起飞时要拉一点杆,使抬起的尾轮降下去,机头上抬.

网友D:
呵呵,肯定是遥器控尾舵设定是反着的,我也犯过这个错。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E:
起落起是不是安装太靠后了?
手掷起飞试试

网友F:
小心啊~! 升降舵反了可不要手抛啊 危险!

网友G:
顺便看看拉力线下接角度会不会过大。

网友H(2009-03-11):
升降舵反了可能性最大。

网友I:
先不要飞呀,先接通电源看看遥控和各个舵面方向是不是对的
然后再起飞啊
起飞时拉点升舵

网友J:
你的机尾离地是水平还是尾巴翘起来了?这里面区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