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ma4自带的遥控器,可以和模拟器联接么?

楼主(2007-07-16):
请问lama4自带的遥控器,可以和模拟器联接么?

就是说它能和电脑相连么?用什么线?

网友:
v3 的绝对可以,v4 不知道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答案是肯定的!

楼主:
那V3是用什么接口与电脑相连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V3是用什么接口与电脑相连呢?

音频线与并口线都可以·

请搜索 "lama"

网友:
串口的多吧

网友:
肯定可以啊,我现在就在用LAMA v4的0404控玩G3.5。用的是USB线

网友(2007-11-16):
V4可以用

QQ:32662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