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尾巴问题(左右旋速度)

楼主(2007-07-16):
各位Dx, 请问一下450左右旋转的速度不一样,应该如何调整了。。
我调了D/R,但是好像尾巴的速度不是快半拍就是慢半拍。
郁闷啊。。

网友:
应该是本来就有些差别的吧?向左转的阻力比向右转的大很多

楼主:
那就是说无论怎么调,左旋都应该比右旋慢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是说无论怎么调,左旋都应该比右旋慢是吗?

我没理会过这个问题,没仔细观察过,但从原理上分析,应该是这样的,说错请别见怪

网友A:
把尾巴换个大的桨 主螺旋桨换个小的桨  速度就快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尾巴换个大的桨 主螺旋桨换个小的桨  速度就快了

网友C:
实际上是向右的速度比向左快。但是向右没向左的操控那么有线性
尽管向左活动行程大
自旋的影响也是向左有利
我也想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是向右的速度比向左快。但是向右没向左的操控那么有线性
尽管向左活动行程大
自旋的影响也是向左有利
我也想不明白

慢慢想了下,王子说的有道理。

对尾悬停的状态下,尾桨处于正螺距,用来抵消机身的自旋,当打右舵,使尾巴向左转的时候,尾桨是直接增加正螺距,所以转动起来很迅速。

相反,当打左舵,使尾巴向右转的时候,尾桨要先减少螺距,这时尾巴只是依靠自旋的力量向右转,然后等尾桨螺距开始变成负螺距的时候,尾巴才加速向右转,感觉就比较肉,要打多一点舵速度才够。

看来王子观察东西还是很仔细的

网友:
不过话说回来,都打到满舵的话,应该还是尾巴向右转得快,但是瞬间打舵的话,确实是尾巴向左转来得迅速、直接。

还有一点就是,尾巴向右转时,动力损失比向左转小,不容易掉高度。所以据说尾巴向右转的自旋翻比较容易做,因为动力损失少,不容易掉高度。

网友:
最近我都是练这几个动作,所以有所体会
是的,尾巴向右的自旋翻好做。因为向右的线性操控好
尾巴向左的经常出现慢半拍的情况。飞起来不容易把握,特别电力下降转速不够的时候。
尽管我已经改了尾巴双推变距结构。还是和尾巴向右的有差别

网友:
 主要是尾桨的悬停稳定点不是0螺距

楼主:
原来如此,明白了。。。谢谢各位高手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