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是吸水舵的效率高还是这种吸水方式效率高啊?

楼主(2007-07-16):
同题??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bc53d2e84a383.jhtml

网友A:
 个人感觉这个进水效率高一些

网友B:
加个水泵效果会更好

网友C:
斜口那一端切割的时候明显过热!都氧化了。

网友D:
水舵的效率不高,但是已经够了,这个效率高一定要插到水里头,这样的话,船的效率降低了~

网友E:
看插入的深度和角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