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海狼试跑录像,问题多多,DX帮帮

楼主(2007-07-16):
http://www.6rooms.com/watch/865605.html
不停点头,不走直线(小S型前进),1800MHA跑不了2分钟就跑不动了,
电机
一个热,一个不太热(双540)。朋友船,帮问,多谢!

网友A:
哈哈,海狼!
这船都是这样子,要改的

楼主:
给点建意

网友B:
 改上,上大电机,换大电池,上水冷

网友C:
两个电机的转速不一样!

楼主:
80Cm重不到1000,轻不轻

网友A:
原帖由
水龙头
于 2007-7-16 16:23 发表
80Cm重不到1000,轻不轻
轻是轻,可是壳也是实在难改,太软了,热熔胶也不能上,只有用AB这类的胶水了。建议最好用环氧加玻璃布加固(电机和轴和船尾部就可以了)这样好拆装。

楼主:
谢谢,我让他试试,大家继续

网友D:
没看出来那些毛病啊,太模糊了,急转太多了 速度都没起来

网友E:
相机变焦有点关,一大格一大格的变的~

楼主:
朋友拿手机录的,还有就是这船一左转就是急的,右转好一点

网友F:
  不停点头,不走直线(小S型前进)......:可能因為推動軸的角度與是否適當的螺旋漿問題! 但要看裝置圖片才了解!
1800MHA跑不了2分钟就跑不动了,电机一个热,一个不太热(双540)........:可能因為螺旋漿問題大小問題,亦可能因為电机蕊的線圈多小及結構問題,要看圖片了解後才能回應改善方法!

网友G:
80cm的船,双550电机,1800MHA(7.2V)吧?本来就跑不了多久。
我个人感觉玩船很费电。现在用11.1V,2200ma的锂聚合物电池跑40cm的玻璃钢小船,感觉还能玩得久一些,油门不到50%就能起滑了。不过小船也有缺点,就是跑远了看不清楚,而且如果全速情况,容易翻船。

网友H:
感觉速度上不去...?是不是没有全油门

网友I:
谢谢个位的帮助!海狼问题已经解决,首先加大了电池容量改为3600。同时将重心前移了5厘米!现在跑起来稳定多了,速度50左右!下一步想加大电压,这船是双540猛龙电机只是不知要加到多大为好,另外不想改动控和电调(电调自己加了散热)个为同好有啥高建?(水上爬兄说在电机电调间加两个电池,之间用继电器控制!我不大明白请详细指教!谢谢!

网友:
  速度50????   麻烦上清晰些的视频!

网友(2007-08-15):
引用 网友I:
谢谢个位的帮助!海狼问题已经解决,首先加大了电池容量改为3600。同时将重心前移了5厘米!现在跑起来稳定多了,速度50左右!下一步想加大电压,这船是双540猛龙电机只是不知要加到多大为好,另外不想改动控和电 ...

那是某位仁兄担心耐压不够小弟胡乱出的馊主意,不必对号入座。据说原线路元器件耐压足够增加好几节电,但敷铜板过不了太大电流。

至于11.1还是14.4 V 下面有请lfjqq补充说明,大家鼓掌欢迎

网友:
  时间太长我都忘了好多,看看我以前的贴子吧,水爬兄说得很清楚。

网友:
540猛龙电机11.1V 寿命小于1小时!

540猛龙电机11.1V 寿命小于1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