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刚买的恒龙二代金属波箱、金属履带,改铅酸电瓶。多图

楼主(2007-07-16):
刚买的恒龙二代金属波箱、金属履带,自己改的铅酸电瓶。想买7.2伏的电瓶没有,就买了6伏的试了一下,还可以。铅酸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记忆。而且还便宜。先来两张。

楼主:
下面开始开工,先准备零件.在电子市场里到处都有

楼主:
主角上场,在电子市场里16元一块买的

楼主:
做好的效果

楼主:
放在电池仓里的效果,这个电池放在里面比原装的电池还要合适,非常的紧凑

楼主:
用原来恒龙配的充电器就可以充电,非常的方便

楼主:
最后还有一个改装的给镍镉电池放电的灯泡

楼主:
用的效果还可以。一个做下来才18元钱。要比买电池要省很多。要想玩的时间长就多做几个。本来想改电压高的,怕烧坏了板子。还有就是电压高的和容量大的都没有这个体积正好。

网友A:
铅酸蓄电池好像很重?不知道有没放电C数这一说?

楼主:
重量和原来的1700毫安电池差不多。希望各位模友提出还有什么更好的改进办法。

网友B:
 那最终结果如何

网友C:
这种免维护电池充电慢,放电率低 一定选质量好的,经常充放

网友D:
打听下,你这M41A3二代买成多少钱.
我最近想进一台M26,做个参考

网友E:
换电池后,充一次能走多长时间?

网友F:
有视频吗?上视频大家分享一下,也看看用铅酸的效果,最好有越野的视频。

网友:
我也买过一套金属波箱和金属履带,但和楼主的不一样,金属履带装上后,跑起来好像吃力些,最大的好处是金属的质地给人的很好的感觉,按实用来讲是不如原装塑料的,金属波箱看起来很粗糙,现在还不敢装上去,怕烧坏电调。

楼主:
我没有试过塑料波箱和塑料履带的,我买的是厂家直接升级好的,金属波箱和履带都是原装的.
金属履带跑起来声音很大.重量上应该比塑料版的要重很多,掂在手里的感觉很实在.

楼主:
个人感觉行走时间和原装的1700毫安的镍镉电池差不多,可能是6伏的原因,行走速度上比7.2伏的少为慢了一点点.

楼主:
这个电池用原装的7.2伏充电器大概得冲4个小时左右,冲的电池稍微有点发热就表示冲满了.

楼主:
本人新手,有不对的地方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你那铅酸电池似乎买贵了哦......

网友:
铅酸电池最大的弱点:对过放电极度敏感!
我的切身体验,一旦深度放电,基本就报废了。
LZ切忌。

楼主:
非常感谢Himalaya ,我会记住的.

网友:
你这个好象没什么意义吧
1.2AH的电瓶还不如1700MAH的电池容量大而且你这个小电瓶是6V的
虽然电流稍大一点,但是电压不够
过天我把我改的12V9AH电瓶的照片给你看看
里面的东西全要换的
连电池盒都要拆掉才放的下,就是比较重

楼主:
请问dacong 兄,如果用12伏的电瓶电压比较高会不会烧电板或电机呢?我看电子市场里有卖8伏的小电瓶的是4AH的体积也比较大.这样改起来动作太大了所以没有试.这个6伏的体积正好,也不要太大的改动,用起来也行,所以就没敢用大的.

网友G: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7.2V 4200mAh的镍氢电池组给我的虎式换上了。原配的镍镉1700mAh只能玩40分钟,这个断断续续至少玩了有两个小时了,还很强劲。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7.2V 4200mAh的镍氢电池组给我的虎式换上了。原配的镍镉1700mAh只能玩40分钟,这个断断续续至少玩了有两个小时了,还很强劲。

请问4200AH的电池大小和原来的样吗?多少钱买的方便透漏一下吗?还有你的是坦克是金属版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4200AH的电池大小和原来的样吗?多少钱买的方便透漏一下吗?还有你的是坦克是金属版的吗?

大小和接头都和原来的一样,接上就能用。好象是140多元。我的虎式是塑料版的。

网友:
我的恒龙M26原装电池充满电后如果闲置二十天,电量会自动放完,不知别人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2007-08-21):
还是学我改成锂电吧,又轻又好用,也不贵的用10块锂电5并2串成4500HA的也才80多元钱的成本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 ... 949312dfee4a1.j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