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锂电池的话装8节遥控能受得了吧

楼主(2007-07-16):
刚才在淘宝看见的: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7-50000009-50000121/item_detail-0db2-f52e997376f6eb86095fccc264014d6e.jhtml
容量有2400呢!不知道如果改在JR的3810上用几节就可以了!!!

网友A:
3节. 不过容易过放

网友B:
如果串联的话,4v 乘以8节,呵呵

网友C:
18650的规格放不下

网友D:
还得买那么多电池

网友E:
只能用3节,锂电单体都是3.6V~3.8V。的然后串联2个IN4001二极管,这样就不会过放了。绝对安全,一个二极管压降大约是0.7V,2个就1.4V了,一般遥控报警都是8V左右,这样9.4V就报警了,安全!

楼主:
我的3810好象每次放充好的普通1.2V的电池进去都是显示11.1V的哦!这样的话用4颗应该可以吧?

网友F:
充好以后,空载电压 4.1,700ma负载电压,3.9 * 4 = 15.6,直接冒烟
大家都是用3节,加上2-3个二极管降压的,想用四节的,不想要控可以处理给大家

楼主:
原来是这样!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