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有关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07-16):
请教个位前辈,有两组同样规格和数量的
电池
,比如都是串联的AA5号镍氢充电电池,每组6个,第一组的每只都是1300毫安,第二组每只都是2700毫安,那么这两组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第一组和第二组的电压是一样的,那么
电机
的转速是一样的;但第二组比第一组使用的时间更长久。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吗?请指教一二。

网友:
第二组肯定比第一组重

网友A:
楼上的思想够发散!!

网友B:
第二组肯定比第一组贵

网友C:
第2组输出功率会更大 因为他的 电流会更大 内阻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