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80型马达该选配什么样的桨?

楼主(2007-07-16):
同标题。
欲改装30CM长的环奇,动力部分380型马达、两节锂电池、桨自制。
请教:
1、全浸工作状态下,桨的直径和螺距是多少比较合适?
2、半浸工作状态下,桨的直径和螺距是多少比较合适?
盼望DX、高手们能指点一、二,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有刷的380马达。

网友:
有刷用38X1.2应该可以吧

网友:
那个用280带减速的小船怎样了阿,下水了吗?好想知道结果,也在改小环奇,不知道怎么下手,用过380有刷,电池太重了,没法玩,锂聚不敢试阿,太容易打肚了

网友:
380还是先起底,查T数,测电流,测转速……全浸也就是27~28桨,半浸32~34桨,螺距1.2可能合适些,具体最好根据电机T数去定,电压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关心!
那个用280马达带减速的小船试水过了,船型是“LEE  海狼号”(黄色),设备配置如下:
遥控器——FUTABA 2ER。
舵机——微型E-SKY 8g。
电调——FUTABA MC230CR。
电源——两节旧“LG18650”型锂电池,串联。动力、控制部分电源共用。
电池保护电路——DIY。
驱动方式是全浸桨,舵叶自制,桨是“环奇”上的,未改动。速度不快,大约为15Km/h,整个重心似乎还是太靠后了(请参看下面以前改造中的图片)而有些仰头。图片之中有两个舵机,原想一个用来控制机械调速。

但两节锂电池供电能行走30~50分钟以上。改天再换个大些直径的桨试试,看速度是否能上去……。

有了以上的经验,不日将对环奇下手了,现已将“环奇”的原控制电路、动力部分全部拆除了,船内多个安装支架已去除干净……但不知道这船的上下船体怎样分离,厂家用的胶也粘合的也太牢固了。

初步的设想是:动力有刷380,采用直驱还是采用减速未定,在此还想听听高手们的建议。桨按照楼上的DX、高手们的建议DIY,想全浸、半浸各做一条(环奇买来比较便宜,才60元/套),现在看来还是电调(FUTABA MC230CR)最贵了——300元/只……没办法,自制做不出那么小的体积的双向电调。不带倒车的模型儿子不感兴趣……。

大致的情况如上所述,万望在此能得到更多的前辈的指点!

网友:
原来用玩具船的轴系改短后用在小环奇上的,就是电池太重,一不留心估计就要沉了,兜了个圈就拆了,跑不起速度的,现在用280该全浸方式,原装浆,试试玩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