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悬停,请教高人

楼主(2007-07-16):
我的飞机经过两个月的摔打,总算飞起来了,但现在悬停需要不停的控制油门大小,我的油门曲线是按照鸟哥的帖子设定的,有哪位前辈能告诉我悬停的曲线(油门、螺距)的调整原则好吗,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悬停需要不停的控制油门大小.
有风是一个因素。
打副翼和升降舵行程大时十字盘阻力会稍大一点。

主要是风。

网友A:
照鸟哥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啊,悬停就是得不停的控制油门的,要想飞机不动,手得不停的动

网友B:
我的悬停 油门:0,50,65,75,85,95
         螺距:45,60,75,85,100(-1~9)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也是悬停时不停的控制油门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鸟哥的设置应该没有问题啊,悬停就是得不停的控制油门的,要想飞机不动,手得不停的动

所以这些就是直机的缺点,.很令人讨厌!!!

网友:
我还在学习阶段
楼上的这样说就对了,但不讨厌,这是挑战性,呵呵练好就有成就感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悬停 油门:0,50,65,75,85,95
         螺距:45,60,75,85,100(-1~9)

这位哥们螺距设负1有啥用? 倒悬都不行啊  勉强翻的时候不掉什么高度?

网友:
设负螺距飞机下降快,尤其在有风的情况下,或者飞高的情况下。如果螺距过高,想降低高度,呵呵,得考验水平和耐心。

网友E:
大风把JJ往上吹的时候,你就知道负螺距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风把JJ往上吹的时候,你就知道负螺距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飞机经过两个月的摔打,总算飞起来了,但现在悬停需要不停的控制油门大小,我的油门曲线是按照鸟哥的帖子设定的,有哪位前辈能告诉我悬停的曲线(油门、螺距)的调整原则好吗,先在这里谢谢了

悬停手是一直在动呀,尤其有风的时候:要不停修正油门,要微调副翼等另外的三个;

网友:
jj

引用 网友F:

負螺距不夠時jj被風往上吹時 會下不來呵呵我已因上訴情況摔機數次呵呵所以現負螺距是-3

网友G:
一句话    负螺距是对付强烈的上升气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句话    负螺距是对付强烈的上升气流的

正解

网友:
我的也是-1 度,开始很不习惯的说。。。模拟器上都是油门一拉到底的,,,,

网友:
万一给吹高了下不来,直接切3D模式拉下来
(新手慎模仿)

网友:
负螺距用于对付强上升气流的。新手可将负螺距设的小些,避免意外情况下猛拉油门大桨砍尾管,熟练后设为-3度较为合适。

网友:
我的负螺距是-2度,

楼主:
学习了,这么多高人告诉我,看来还是有论坛的好啊,呵呵,谢谢各位,努力练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位哥们螺距设负1有啥用? 倒悬都不行啊  勉强翻的时候不掉什么高度?

你看看油门曲线,这个螺距曲线是用来翻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