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翼龙用有刷飞得起来吗?

楼主(2007-07-17):
如题、不知道大家的翼龙用原厂的
有刷电机是否飞得起来?
因为我已经见到三台翼龙,都无法升天!
不知道大家都说翼龙好飞,是否也都该成
无刷后才升天的呢?
请高手帮忙及大家提供飞行经验!
我很好奇没改电机是否能飞?

网友A:
飞起来应该没问题。三通的有刷翼龙因为动力小抗风能力较差,加上无副翼操控性迟缓。最好选择小点的风,1-2级以下的风来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起来应该没问题。三通的有刷翼龙因为动力小抗风能力较差,加上无副翼操控性迟缓。最好选择小点的风,1-2级以下的风来飞。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动力只是稍微小些,不算大问题,飞行更没有问题~~~~

网友:
能飞,我飞过,动力很足。

网友:
有刷可能感觉不是非常暴力, 像倒筋斗这个动作, 可能就不太容易完成.
由于动力小, 倒飞时间久了, 可能会失速.

正常起飞盘旋, 翻翻, 滚滚, 估计都没问题吧.

那3架翼龙, 可以拿来我帮你调调.

网友:
可以飞!我建议手掷这样可以在一瞬间产生比滑跑多的升力!

网友:
我用原装的有刷电机和镍氢电池飞过,没问题的,但电机下来一般都热的要命。如果要增加留空时间,可以用锂电带有刷电机飞。如果要增强飞行性能,直接换外转子无刷(辉胜的铃铛盖就行)、锂电。

网友:
飞不起来的估计是急于拉升吧。

在飞机没有获得足够速度之前就急着拉杆爬升,造成阻力过大速度没法建立,结果就是落地了。

网友:
飞起来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飞得起来!

网友:
我的742也是原配的有刷电机

和原配的1100镍氢,很好飞。前天在大风天气飞(飘带几乎平了),觉得更爽。我的经验是迎风出手,对初学者来说,没风反而不好,
因为大多初学者出手的速度不够,就飞不起来了。
就是电机发热厉害,已经烧了一个电机了,电池也不行,很快就没有电了。
多摔几次吧,我的经验是一个人飞,不摔是不行的,在炸机中成长,祝你好运!

网友:
 呵呵,我的在风小时飞的还行

网友:
可以飞,但是由于动力没无刷好,所以就没无刷好飞

网友:
翼龙真好飞,且耐摔.

网友:
飞肯定是飞得起来,就是要注意不要因为动力不足失速就可以了!

网友:
动力不足失速,这是新手很容易发生的情况。

因爬升无力而拉杆,因拉杆而减速,最终失速。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大的回复,可是我的赛思娜、503就能飞得起来哦

网友:
能飞,动力较弱,做个平飞,拉升是没问题的。
在俯冲积累能量之后也能做个筋斗。

网友B:
你的赛思娜、503多少重量呢?

网友C:
都差不多重哦,先谢谢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