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7-07-17):
现需要一
充电器
能同时冲8组或4组的14.8V锂电
请各位帮一下忙 介绍一下有我合适的充电器吗

网友A:
简单啊 用220V 电压 接一个二级管 再接一个大的电炉子3000W 左右的
然后 在接电池 电压在 110V左右 可以逐渐调节 电炉子的接头位置 直到电炉子被短路 可以使电池很快充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实验过吗 听的有点怕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