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401HB啊`?性能怎么样`?

楼主(2007-07-17):
有没有人用过401HB啊`?性能怎么样`?

网友A:
我买了,感觉和3153还有点差距
主要是在静止状态下401HB会发出声音,应该是电机在不停的来回微动
3153就没这个问题
(注:都是在搭配401并打开数码开关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感觉和3153还有点差距
主要是在静止状态下401HB会发出声音,应该是电机在不停的来回微动
3153就没这个问题
(注:都是在搭配401并打开数码开关的情况下)

飞起来怎么样?

网友:
目前飞行了2个起落,未有异常,锁尾很稳定
因为401HB是装在SJM上的
3153装在GL上
舵机间的差异不好说

网友:
吱吱响是因为数码舵机的原因,3153不是数码舵机所以不会响。

网友:
3153不是数码舵机?我可是按数码舵机的价格买的,要不找他们退钱去。我的3153在GY401设为数字状态下都是能正常工作,没有被烧掉,按GY401的说明书说,如果模拟舵机在打到数字状态下是会被烧掉的。

网友:
3153怎么不是数码舵机,开玩笑啊

网友B:
我觉得还是不要和3153比的好,价格悬殊太大,没有可比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还是不要和3153比的好,价格悬殊太大,没有可比性

就差2个辉盛9G的价钱,哪里大了????
又没和9650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差2个辉盛9G的价钱,哪里大了????
又没和9650比

401HB用在400级性能上不会比9650差,两者相比较,401HB的反应感觉还要快,不过用手摆动JJ感觉尾推力比9650要小。

网友:
3153确实是数码的,上面我记错了,现在更正一下

网友:
算法中数学模型做得不好的数码舵机在静止中会有吱吱响声

网友:
正在用,感觉还行,就是动作时不知齿轮还是电机,声音大

网友:
太热啦,憋得还行

网友:
发热量确实是大了点,特别是调机的时候,飞行中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