淘宝网上卖的电机

楼主(2007-07-17):
淘宝网上卖的370/380
电机
价格范围很大有的几块钱,有的卖几十块钱.
为何价格差这大?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没太多区别,就是KV不一样,还有效率有点差别

网友B:
几块钱的可以看下,几十的可以转下
你会要哪种,

网友C:
呵呵,我的机子也是用这个系列的,大家给个建议哦,这些区别在哪?
万一炸了要买也不怕被骗

网友D:
主要是用途和质量不一样。几元的主要作工业用途:如电吹风电机,电动螺丝刀电机等等,外尺寸基本一致,内部相差大。多数负载能力差,基本不能做模型动力,如果勉强用,可以作为车和船的动力,飞机就免了。质量好点的可以自己改造后也可勉强用,主要是改线圈、改弹刷等,但寿命一般比模型电机短。

网友D:
一般的铁氧体磁铁模型电机价格在10几到20几元左右,质量有一定差异,主要在效率上有一定的差异。还有就是速度上不一致,主要是线圈粗细和匝数不一样,线粗匝少的转速高,扭力小,适用电压要低点,电流要大点,碳刷质量要好一点,加减速组可以得到大一点的功率输出和高一点的效率,价格也要高一点。

网友E:
一般回来得改造 耐压和现有电池 不一样 有的磁铁 不太好 最好是 去买几个大小差不多的 强磁铁换上

网友F:
区别很大的,买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G:
 有没有图呀?发上来看看。

网友H:
请问新手在购买时,应该怎样去分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