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找问题大王--今天炸机-又找到一个隐患

楼主(2007-07-17):
 伴随我一个半月的飞跃木浆终于在这次事故中OVER了
当时是早上晨飞,开始2个电池感觉还可以,翻的忘乎所以,沉浸在无比好的手感之中:loveliness:
第三个电池,正做垂直面180度转翻的老动作中 突然感觉尾巴失控打转了,1/N秒内做了几次救机的试图,无效..
只好在飞机炸到地面的瞬间切熄火.大桨还在极高的转速中炸到10M远外的厚草堆里面
本来以为运气不错
再过去一看,草堆里面一个大石头.炸的准啊. 损失木浆一片 横轴一根,主轴居然没弯,当然大齿也健在

就是弹药还没耗尽就半途而归,感觉真失败!
回来后,多次检查尾推,尾舵机.发现都正常

看来是找不到原因,下午7:00又去飞2轮.这次发现问题比较严重了.垂直面转翻
的动作基本做不出来.悬停模式打到3D模式 尾巴甩动厉害.  侧翻更是险象环生,尾巴N难控制

现场再次检查...检查
终于发现尽管皮带拉的很紧张 用手顺时针拨动大桨,另外的手抓死尾桨,皮带居然可以轻松的跳齿.以前没这么检查过.

目标锁定.----就是金属皮带主动齿磨损的太严重了

回来拆卸了一个小时才把这个东西弄出来.第一次拆这个东西,走了弯路 累...

看看吧...

传动方向的齿已经被磨损了1/2齿厚了

以前飞XL的塑料齿轮没这个现象啊?我找出原来那个飞了半年的XL塑料齿轮,果然是看起来塑料齿轮就是没什么磨损.

OK!今晚的任务就是把塑料齿换上去啦!

同时也找到了我一直以来,倒飞侧翻转正飞瞬间锁尾不时出现异常的 硬件原因.
原来还一直是怪手法不精的呢

网友:
是有听说过金属皮带齿易磨损的

网友:
看完你的帖子,我马上看了看我的450,安了,我的还很好。看来450许多小问题会导致飞行品质问题出现。

网友:
我的机子的皮带轮已经做成钢的,用了一段时间一点磨损也没有

网友:
也去查一下我的450,这两天正爽翻,炸了心情不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啊,,,

网友:
我的铝齿轮正在使用中,而塑料齿轮早就磨光齿了

网友:
 天那,这个.....一般还真注意不到

网友A:
  说明一个问题,帅呆飞完一般不做保养,不打扫卫生,每次炸机才找原因,呵呵

网友:
最近,也发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个问题,帅呆飞完一般不做保养,不打扫卫生,每次炸机才找原因,呵呵

网友:
高手果然厉害

网友:
菜鸟请教 450XL

我想买个亚拓450XL亚拓   请问大概需要多少米  基本的配置是什么
  从5MIX上买450XL 的那个1280后 基本上还需要配写什么

楼主:
要的东西太多了 你多潜水看看吧
舵机4个  陀螺仪一个  遥控器+接受一个  电池+配件一堆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尾轴也要检查,我的尾轴和尾轴上的金属齿打滑,莫名其妙的炸了两次才查出

网友:
呆呆,还有个问题。
这种尾传动组的中间那个轴承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