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个控。

楼主(2007-07-17):
大家帮忙推荐个控。

一直玩450电直,手里是RD6000的控和原PPM接收,由于频繁干扰和失控,想换成PCM的。
大家帮忙推荐个控,六通或者9通,PCM,性价比高的,预算1500左右,二手的1500以内也可以。
多谢多谢哈。

网友:
就钱就JR或者FUBOTO的,没的话天地飞6C

网友:
1500?考虑一下天9吧!:loveliness:

网友:
12是没希望了

网友:
1500那就考虑天地飞9通的可以

网友:
我看6exp也不错的

网友:
二手的JR和FUBOTO的吧

网友A:
只要不是挣面子,6exhp就不错啦.

网友B:
RD6000的控很不错,我一直在用没必要换,对了我用的是RD6000super原装8129的PCM接收机

网友C:
2手选JR 3810
全新选6EXH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挣面子,6exhp就不错啦.

了解,6EXHP不可以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手选JR 3810
全新选6EXHP

3810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RD6000的控很不错,我一直在用没必要换,对了我用的是RD6000super原装8129的PCM接收机

同意!8129就是RD8000可支持的PCM接收机,质量可靠。1500能买3个了。同时武装3只JJ,多过瘾呀

网友D:
遥控器是件关键的设备,如果到手的遥控器里所需的设定功能不齐全的话,会给以后的使用带了很多烦恼。
如果你的RD6000遥控器是SUPER版的话,它是支持原装的PCM接收机的,三和的611、831接收机都是PPM的,只有8129的接收机是PCM二次变频的。
另外关于6EXHP的遥控可以看看下面的链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是件关键的设备,如果到手的遥控器里所需的设定功能不齐全的话,会给以后的使用带了很多烦恼。
如果你的RD6000遥控器是SUPER版的话,它是支持原装的PCM接收机的,三和的611、831接收机都是PPM的,只有81 ...

多谢多谢哈,长见识了,原装的8129接收要多少米呢?

网友:
就天地飞9通的了,我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