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锰锂问题

楼主(2007-07-17):
周末去跑小老鼠,速度不错,2p锰锂大概跑了10-12min,突然停在湖中,幸亏好心人(划船)相救,
拿回一看,
舵机
遥控正常,没有动力,测了一下电压,一个3.8,一个才1.3,郁闷,是不是过放了,
回去充电平衡充也就显示一节
电池
,一节正常充电,另外的也就充到1.4.估计坏了,锰锂不是耐过放吗?电池外表也没有任何问题,很正常,有没有挽救的可能,望DX指教,谢谢!

网友A:
1.3的应该可以扔掉了,不是过放吧,应该是阳寿以尽~

楼主:
哈哈,才跑了2回就挂了,看来买东西还是要看运气的.
另外问一下,锰锂不会过放吗?

网友A:
不知道,没用过我用镍氢的~

楼主:
可是船速没有明显的下降压,如何预防过放,请教

网友B:
不是说过放问题不大吗,看来姜还是老的辣阿,镍铬就没那门多问题

网友C:
给大家说下,我的锂锰电池就发生过2次的过放,电压已经跌到0.6V左右。:loveliness:
但是我还是救回来了! :loveliness:
现在这组电池使用完全正常。

网友:
任何电池不当使用都会有过放的可能,包括锂锰。说锂锰耐过放能力好只不过是相对锂聚来说,一般单节锂锰放到2.7V是没有问题的,质量好的就算放到2V甚至更低一样可以冲起来;锂聚使用到低于3.7V就很容易大肚报废了。一般电调都有电压保护,锂电的保护一般是3V~3.6V的。使用有电压保护程序的电调能保护好你的电池,还有要设置好,用镍电的就设置为镍电电压保护,用锂电的就设置为锂电电压保护。

网友D:
请问锰锂电大概多少钱一节?现在好买吗?

网友:
25一节,TIGHER 有

网友E:
:loveliness: 能充得进去,就继续用吧!

网友F:
二手的质量有参差,能用12min已经不错了,试一下能充就用,不能充就丢
你的电调应该是没的设置好截止电压吧

网友G:
请问有对铅酸电池的特性比较了解的吗?

网友H:
串联组如果其中一节明显差的可能会造成这节电反充,曾试过结果造成其中一节是负电压

网友E:
还是用平衡充好!

网友H:
不是充电,是放船过程中电池大电流造成坏的一节反充。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教,另外8楼的兄弟,怎么救活坏了的锰锂,请教

楼主:
谢谢楼上的zsg ,已经救活

网友E:
 充电就可